altium designer怎么画这种粗细不一带有直角和棱角的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2-24):
多边形敷铜啊

网友B:
先连线在补铜皮

网友B:
不过这种方式有些软件版本会有很多检测的BUG,明明铜皮连接上去了,网络也对了,就是很多没连接的检测错误

楼主:
多边形覆铜是哪个按钮啊

楼主:
补铜皮需要点哪个啊

网友C:
这种线状漂亮与否姑且不论.其实用价值不敢苟同.粗线条无非想载流大些,等截面才是合理的.细腰身反而有违本意.
8几年我用过TANGO布线软件,好象有此功能. 下图是网上搜到的用Tango布的板子.
http://so.qianluntianxia.com/sea ... F%E4%BB%B6%E5%8C%85

网友D:
尽量用等大的线啊,过大电流先尽量大线,开窗,如果你想画也可以,再规则中设置不勾选自动删除闭合回路,多次画线就能啦。

网友A:
个人认为这种走线实用价值有待评估,虽然现在大多数开关电源都具有此类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线状漂亮与否姑且不论.其实用价值不敢苟同.粗线条无非想载流大些,等截面才是合理的.细腰身反而有违本意 ...

网上搜有正片、负片的画法,这个原理有些像负片画法?

网友E:
这个线粗不是主要,即使是线细的地方其实也是可以承受设计的最大电流的.
想这样画的话自己敷铜或拿东西填充就可以了

网友F:
我觉得是切角吧

网友G:
覆铜式布线可以增大散热面积,对同样线宽过电流有好处,对于单面板还可以增加铜皮附着力,引脚方便做拖锡焊盘。用 Allegro 软件 Shape 画可栽可补画得比较轻松。

网友:
多边形覆铜

网友H:
铺铜的吧

网友I:
先出外形,然后选中外形,tools->convert->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最后选中形状,右键属性,改到所需的层。

楼主:
覆铜做出来是一片铜,怎么能出线条呢。我刚学这个不太懂,请指教!

网友J:
引用 楼主:
覆铜做出来是一片铜,怎么能出线条呢。我刚学这个不太懂,请指教!

比较慢的方法是一点一点的描出来,可以改变形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