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选型与应用知识

楼主(2018-02-23):
(图片)

网友A:
滤 除高频噪声效果显著

网友B:
磁珠是被动元器件家族的一个分支

网友C:
电阻值和电感值都随频率而变化

网友D:
选磁珠要选峰值频率小于300MHz低频型的磁珠。

网友E:
尽量选用DCR小的磁珠,以提高电源效率。

网友A:
在电源上加磁珠后再接入

网友E:
磁珠的抗阻曲线要尽量平坦。

网友D:
额定电流值也是电源线磁珠最大的选择要点。

网友C:
在电路功能上,磁珠和电感的原理相同

网友B:
磁珠等效于电阻和电感并联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阻值和电感值都随频率而变化

变换的规律是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滤 除高频噪声效果显著

RC电路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H:
跟着学习一下磁珠。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磁珠是被动元器件家族的一个分支

被动元器件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尽量选用DCR小的磁珠,以提高电源效率。

DCR是什么参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选磁珠要选峰值频率小于300MHz低频型的磁珠。

这个怎么确定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滤 除高频噪声效果显著

以前就是用在接地之间。

网友H:
应该是分请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尽量选用DCR小的磁珠,以提高电源效率。

磁珠都是0欧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磁珠是被动元器件家族的一个分支

不是分离元器件吗?

网友J:
EMC磁珠到底是什么

网友K:
使用贴片磁珠还是贴片电感主 要还在于应用吧

网友L:
磁珠主要用于EMI差模噪声抑制

网友M:
有用0欧姆电阻隔离的,也有用磁珠隔离的。

网友N:
怎么样才能选择到实用的磁珠呢?

网友O:
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

网友P:
一种抗 干扰元件

网友Q:
引用 网友D:
选磁珠要选峰值频率小于300MHz低频型的磁珠。

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在电源上加磁珠后再接入

区分电源吗

网友J:
具体如何选型

网友K:
谐振电路中需要使用贴片电感。

网友L:
直流阻抗很小

网友M:
磁珠的参数应该是某个频率下的电阻大小。

网友N:
根据其原理及特点怎么分析

网友O:
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

网友S: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R:
引用 网友D:
额定电流值也是电源线磁珠最大的选择要点。

有具体实践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D:
选磁珠要选峰值频率小于300MHz低频型的磁珠。

主要是应用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