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有哪些语音识别IC呀?

楼主:
大家好,听说新唐有非特定语音识别IC,但是不知道有哪些?还种语音识别IC的开发的相关资料全吗?价格怎么样,谢谢大家

网友(2018-02-24):
去新唐官网,可以看到有几个语音芯片,可以看看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A:
新唐PowerSpeech®是一个基本的语音产品线,采用先进的语音合成技术,实现了多达3信道的语音(Speech)/旋律(Melody)合成。

这个产品系列包含4位或8位微处理器(uP)核心,在玩具市场可满足宽电压范围(wide voltage range)及多功能应用的产品。凭借高质量的算法优势,可以表现出高质量的声音效果,并以较低的成本结构,获得最佳性价比。

除了基本功能,如H/W脉冲宽度调变控制(PWM) I/O、大灌电流(high sink) I/O端口、红外载波输出,还提供看门狗定时器(WDT)、低电压复位(LVR),以防止闩锁(Latch-Up)情况的发生。

该产品系列亦提供用户友好的全面的开发工具与ICE级调试器,Ultra_I/O系统,PowerScript编程语言和代码生成向导WIZARD 。

新唐科技PowerSpeech®系列包括各个不同等级的产品分类。新唐PowerSpeech®系列语音IC包括:W581J、W528S、W584A、W584B、N584L、W588C、W588D、N588H、W588L。

网友B:
去官方天猫旗舰店问问店主

网友C:
新唐的性价比应该是最高的

网友D:
我只知道有些可以喊:开灯,识别开灯,关灯,识别关灯。简单的十几条录入口令是可以的。

网友E:
高性价的家用电器用的吧。

网友F:
没买过,定位看,应该很便宜的。

网友F:
主要就是智能家居,和消费电子。

网友G:
去官方看看啊,有介绍。

网友G:
最好问问代理,还有一些官网没有的。

网友:
应该是目前价格最低的吧,同等性能上。

网友H:
楼主要做什么应用啊。

网友H:
不知道现在流行的语音遥控的电视遥控器是不是这些做的。

网友I:
新唐提供不同种类的语音IC以应用于各式各样的玩具应用市场。PowerSpeech 是1~3通道的语音合成器应用于一般的电子玩具。BandDirector具有4~16通道的MIDI音乐效果,主要应用于乐器、婴儿玩具以及婴儿摇篮等。ViewTalk系列则是将语音、音乐及LCD驱动作高度整合以应用于早期教育市场。Accessory周边产品包括各种元件如MFID、Cap Sensor、I/O expander、Memory等,可与MCU或是与语音IC相结合以扩展更加复杂的应用。

同时,新唐也提供客户容易使用的开发工具,各种程式库以及即时的技术服务,以缩短客户的开发时程。

网友I:
如上图所示,一共这么多。

网友F:
好像就有一个提供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