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LM5030输出频率计算方法

楼主(2018-02-24):
大家好: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向大家求教。LM5030的RT脚外接电阻到地,可以设定LM5030的输出频率,我看有人把LM5030输出频率做城可以调节的,方法就是一个可控电压,串联一个电阻加到RT管脚上,该方法我测试了,可以。但是电压,电阻之间的计算关系怎么计算。

附件分别是PSPice仿真电路,LM5030手册介绍;

LM5030电路

LM5030电路

手册介绍

手册介绍

LM5030计算文档

网友A:
RT和频率之间的关系手册已经给出,对应电压是RT、RT1对V1的分压。根据需要的频率算出RT,再用欧姆定律即可算出对应的分压值。

网友B(2018-04-19):
请问楼主有WIN10兼容的 pspice软件吗? 我在网上下了安装了但是运行的时候会弹出not 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有WIN10兼容的 pspice软件吗? 我在网上下了安装了但是运行的时候会弹出not license
...

最好安装完整的candence,不要只装个PSPISE,你可以网络搜索“吴川斌的博客“微信号,里面有最新的candence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