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一款DSP芯片

楼主(2018-02-24):
现在用的是28335.

现在存在一个问题,我现在使用网口通信,上位机发送数据时,AD采集屏蔽。

有没有这样一款芯片,能在上位机发送数据时,AD采集也不影响的,类似于双核。

网友A:
用AD中断不行吗

网友B:
用DMA不行吗

楼主:
我说反了,是在AD采集的时候把中断屏蔽了,通信发生在中断里。
AD采集很频繁。

这样子我就不能同时进行了。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

我现在通信采用的是查询方式,然后在AD采集的时候屏蔽了中断,这样就不能进行数据通信了。

如何做能同时进行。AD采集很频繁。

网友C:
你可以采用 如 28035 等带 CLA 浮点协处理的 MCU, 当然也可以使用 DMA
或者软件做一下优化处理也许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楼上兄弟可能说得对,应该优化一下CPU的时序便可,类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都能解决

网友E:
这两个不矛盾的,ad频率有多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

我现在通信采用的是查询方式,然后在AD采集的时候屏蔽了中断,这样就不能进行数据通信了 ...

使用DMA后采集的结果会自动更新到一个地址下      然后你需要的时候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