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P75数字温度芯片上电温度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8-02-24):
调试一个TMP75的数字温度芯片,遇到很奇怪的问题,上电开始温度会高出4-6度,大概5分钟之后就降到正常环境温度。下电后再立刻上电温度显示也正常,如果放置长一段时间,上电又是高出4-6度情况,求助有用到数字温度IC的朋友给出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没有遇到过,是不是电流变化大引起的呢

网友B:
很正常,内部温度不平衡造成。热阻有关,上电与无电内部自身发热不一样,温度埸再平衡的过程。

网友C:
看一下手册,注意稳定时间参数。

网友D:
这类传感器精度和准确度本来就不高。一分钱一分货。
http://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9140266

楼主:
结贴啦,被自己搞蒙圈了,只要焊接一下板子,温度就上去,没有几分钟下不来,有时候需要焊接一根线,自己以为等一会应该可以,想不到散热很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结贴啦,被自己搞蒙圈了,只要焊接一下板子,温度就上去,没有几分钟下不来,有时候需要焊接一根线,自己以 ...

不可能把~~~~ 吹一下很快就好了

网友E:
焊接只是调试过程呐,实在经常受热的话,你就发传感器从板子里面独立出来。做成一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