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 使用Nucleo144-STM32L4R5心得

楼主(2018-02-24):
STM32L4R5简介
        2017年ST意法发布量产了最新型号,并且主打低功耗的STM32L4+系列芯片,内核采用cortex-M4,并且较其他芯片
很大的提升了运算性能,并且远远的降低了芯片本身功耗(最低33nA)。很显然这个芯片设计用途在于手环、电表等对功耗敏感而且又需要性能的场合!请看以下L4Rx的功耗介绍:
内核上,L4Rx内核运算频率最高达120Mhz,带有MPU和FPU,并且带有Chrom-ART、Chrom-CRC、MIPI DSI、LCD-TFT以提升对图像的处理能力,同时,芯片配有2-Mbyte Flash和640Kbytes SRAM,并且支持2 x OctoSPI接口。具体请看STM32L4R5xx Datasheet.
NUCLEO-144 STM32L4R5ZIT6
        延惯ST的nucleo生态圈,nucleo开发板同样集成ST-Link、144pin的STM32L4R5ZIT6U芯片以及USBOTG接口,3个LED,User按键和一个复位
按键。下面其一来欣赏下开发板的裸照:
从上面看,发现跟STM32F7之类的nucleo-144开发板有个区别就是缺少网口,大概是应用问题吧,然后这样导致这个L4R5 nucleo的OTG接口跟芯片之间有一空处,不太饱满,哈!
难得的是,为了测试低功耗,ST提供了一个固件以及上位机软件,方便用户测试,其路径在Cube_FW开发包里的
STM32Cube_FW_L4_V1.10.0\Utilities\PC_Software\STM32Nucleo_Power_GUI
打开一看,上位机采用Qt5编写,通信方式是串口。

实际来测测看STM32L4R5在各个模式下的功耗。由于没有高级点的仪器,所以采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接上IDD条线帽进行电流测量。
烧录好提供的PWR固件后,可以看到固件提供了14种运行模式,每种模式的功耗都可以通过万用表看得到。
以下下是对应0~13个选项分别对应的功耗,存在误差,但基本接近数据手册。
SHUTDOWN 50nA:
STANDBY 140nA:
STANDBY + RTC 700nA:
STANDBY + RTC + SRAM2 1.1uA:
STOP2 2.69uA:
STOP2 + RTC 3.27uA:
STOP1 + MR OFF 124uA:
STOP1 + MR OFF + RTC 125uA:
LPSLEEP 2Mhz - FLASH OFF 264uA:
LPRUN 2Mhz - FLASH ART ON 587uA:
SLEEP RANGE 2, 24Mhz - FLASH ART ON 886uA:
SLEEP RANGE 1, 80Mhz - FLASH ART ON 2.79mA:
RUN RANGE 2, 24Mhz - FLASH ART ON 2.91ma:
RUN RANGE1 , 80Mhz - FLASH ART ON 10.97mA:
STM32L4R5的功耗模式很丰富而且灵活,能适应非常多种环境下运行。

网友A:
功耗好低呀,对使用上有什么注意点?

网友B:
如果全速的时候也低功耗,就更牛了。

网友C:
功耗怎么这么低?

网友D:
这么大芯片这么低功耗。

网友E:
这个电压表精度真高。

网友F:
STM32L4+怎么配置的时钟?

网友D:
跟msp430差不多了。

网友C:
需要关闭哪些外设?

网友E:
还能识别这么低的电压。

网友G:
120Mhz的功耗多大?

网友F:
是不是使用内部的时钟,功耗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好低呀,对使用上有什么注意点?

低功耗都这样,除了外部电平,基本剩下的就是根据数据手册对芯片机型配置了,没啥号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全速的时候也低功耗,就更牛了。

想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耗怎么这么低?

L4+的整体功耗不及L496,但是主打低功耗的都不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关闭哪些外设?

所有的基本都要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压表精度真高。

肯定存在误差的

网友H:
低功耗神机

网友I:
Chrom-ART、Chrom-CRC这两个是用于什么的

网友J:
板子功耗给力。

网友K:
120Mhz的单片机

网友J:
后期尝试一下。

网友K:
这个有配套的外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Chrom-ART、Chrom-CRC这两个是用于什么的

刷屏幕用的

网友A:
这个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