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控制升压芯片

楼主(2018-02-24):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能够通过输入占空比控制升压芯片输出电压大小的芯片啊?大概需要电压在10V到60V变化

网友A:
这么大的貌似没有

网友B:
大家一般都是通过控制mos管占空比,或类似的方案,来调节电压

网友C:
如果电流不大 找背光驱动IC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这个电流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