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这个是N76E003单片机芯片的问题?还是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2018-02-24):
欣慰N76E003可以代替stm8s003(仅硬件引脚基本兼容), 今天简单验证了一下。
但发现一个问题:
U8型的 i 打印是错误的,但长整型 U16的 m 和double浮点型的 k 却是打印正常的。
具体,可看下面的视频。
这个是N76E003单片机芯片的问题?还是编译器的问题?暂时没时间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留个大家思考。。
备注: 使用的是Keil 工公司的最新C51编译器 9.57版本(评估板),不过旧些的9.54版本也一样。
希望keil公司能看到,呵呵。 估计多数是编译器或printf 的bug。

优酷视频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还真是的,你把初值设置为1,试试看。

网友A:
是不是只有为0的时候错误
如果是,或者都错误,那么就是编译器本身毛病。

网友A: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用的是i++;
你修改成i=i+1;
看看,我看你其他用的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用的是i++;
你修改成i=i+1;
看看,我看你其他用的是+1; ...

新年好!

i++ 和 i = i+1, 我刚刚对比测试了,是一样的结果。
另外,如果让i = 1 开始,测试结果也是不对的,第一个值竟然是: 256

网友A:
看来是编译器问题

网友B:
如果不用printf这个函数是不是不会有问题,比如打印时候你使用至强转换命令操作一下再打印,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如果没有问题,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再讨论问题具体在哪儿

网友C:
貌似printf都是编译器提供的,呵呵了。

网友D:
那就从设计上避免这些,毕竟软件上可以解决的,坚决追求性价比。

网友E:
单片机一般不会用这个printf的,实际应用中是不会的。

网友E:
调试的时候才会用,所以不影响你的项目。

网友F:
他们看不到的,呵呵,他们才不管我们这些盗版用户呢。说不定也是个防盗呢?

网友F:
估计花钱买的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G:
6666这都发现了,不打印是正常值吧》?

网友H:
肯定是编译器问题,你实现这些都是编译器在处理。

网友H:
或者别用printf串口打印,直接输出到LED数码管试试看。

网友H:
如果正确,那就是软件printf函数问题,这就是编译器或者提供的printf库函数造成的。

网友H:
stdio.h头文件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或者别用printf串口打印,直接输出到LED数码管试试看。

我今天尝试了另外一个很新的STC单片机,STC8F系列的,执行结果也一样。确定是printf的BUG, 大家避开这个坑吧!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这个大BUG,看来编译器的坑不小啊。

网友I:
建议楼主再换个电脑编程的软件测试一下,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C语言本身的BUG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楼主再换个电脑编程的软件测试一下,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C语言本身的BUG了。。哈哈。 ...

跟电脑无关的,win7 32和64位,3台PC,我测试过,都这样。。。换成IAR编译器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