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PI仿真正常发送,断电复位后不正常,

楼主:
用STM8s103驱动恒流IC MBI5168,按键发送SPI字节点亮或熄灭LED,结果问题来了,STLINK仿真功能正常,断电再上电异常。
异常具体如下:
1.硬件仿真,功能正常,退出仿真,单跑硬件功能正常,复位键复位后,功能正常。
2.断电,上电,功能异常,LED不能点亮。
3.再次仿真调试,功能正常如第一步。

网上搜索说仿真比硬件跑速慢,在主函数开头加上较长的延时,重上电可用,但不稳定,SPI发送偶尔乱码。
请问各位,还有其他解决方法吗?

网友A(2018-02-24):
我擦,这个以前我也遇到过,不知道后来怎么就好了。

网友A:
你找个能用的工程,把代码替换了,复制粘贴,工程配置文件保持能用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能用的工程,把代码替换了,复制粘贴,工程配置文件保持能用的那个。 ...

多谢回复,

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不是SPI跑速或者程序的问题?
换个工程就好了?我用IAR的,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不是SPI跑速或者程序的问题?

我只是怀疑可能这个原因,就是你找个好用的工程,替换一下里面代码,重新编译试试

网友B:
有道理,可能是复位电路问题,楼上很机智的截图了。

网友C:
芯片是不是正常工作,还有时钟是否正确;

网友D:
可能时钟也有问题吧

网友E:
不驱动那个IC,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F:
你检查下你的电路尤其芯片的接地,是否都可靠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驱动那个IC,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问题。

多谢回复,确实不驱动IC是正常的,事实上,非IC部分电路也是正常的,唯独涉及IC部分的不行,用镊子短接了下rest和VSS,就能用了,是我MCU的外部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
感谢回复,我用镊子短接一下REST和VSS,就正常了,估计就是复位的问题 ,但是我给rest加上复位电路,还是不行

网友G:
几根线示波器比较下
这个芯片有锁存引脚的吧,注意下这边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