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带输入级的准互补对称放大电路是如何实现负反馈的?

楼主(2018-02-24):
电路连线图如下,据本人理解,R5应该起负反馈作用,但是想不通,它接回来的信号又不是作为共模信号来抑制掉,只是单端输入,那么它是如何实现负反馈的呢?
求助大神

网友A:
下面这个简单点的图能理解吧?简单点说是通过虚段建立起和Ui的联系。麻烦点说是输出电压通过R5/R4分压,拷贝了一部分输出电压送至复合管V3/4的基极,然后输入电压Ui减去这部分电压后,出现在同向输入端的等效 rpi上,放大后送至差分对输出端。

楼主:
照这个简化图的思路容易理解,,,
我忽然想到一种理解思路:
差分电路接互补电路为单端输出,单端输出时有
Uo(单)=Aud(单)(Ui1-Ui2)+Auc(单)×(1/2)×(Ui1+Ui2)
当R5不接回差分输入端时,Ui2=0
接回时,Ui2>0,由公式,又Aud(单)远大于Auc(单)且皆带负号,故公式右端前部分的变化大于后部分的变化,导致Uo(单)回落,又经互补对称电路,使得Ue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