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炉的,我再开一贴吧

楼主(2018-02-24):
不好意思,真想弄明白来。所以再开一贴,现在问题如下:
1、IGBT快速一开一关就产生了断断续续的电流,然后线盘就有了变化的磁场,那锅具就能感应出涡流了,假如IGBT耐压足够话,那就不需要那个谐振电容来产生交流电了啊。都有了变化的电流了。
2、假如那个谐振电容容量变小了话,网上有人说很大程度上会使IGBT击穿,那如果电容容量变大了呢?比如我换电容时候容量换大点,会出现什么情况。
3、线盘为什么不发热烧掉,根据公式P=I*I*R,因为线圈的电阻小,我看不是那样,我初中时试过,用一根很粗的铜线直接接电瓶,都把我手烧了一圈,吓死了。你说这粗大的有短的铜线电阻大不,不大啊。

1 谐振电容是做谐振用的,不是起振.没有应该也能用,但是效率不高 2 换大了会谐振不好 3 你的导通频率不够高,够高就不会了

网友A:
建议楼主先解决基础概念问题,否则你很难理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解决基础概念问题,否则你很难理解的。

赞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成

不怕麻烦话给我讲解下呗,建筑专业的电学基本不好不好意思,但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怕麻烦话给我讲解下呗,建筑专业的电学基本不好不好意思,但想知道为什么 ...

从你的描述看,想真正弄懂,需要重新学习电路原理和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这根本不是在论坛能讲清楚的,就是看书也非朝夕之功,而囫囵吞枣式的“弄懂”比彻底不懂还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想真正弄懂,需要重新学习电路原理和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这根本不是在论坛能讲清楚的, ...

一个电磁炉,开始烧了功率管和保险,换上后面板有显示,一按开立马爆了个2瓦的大功率电阻,查电阻上色环是47欧姆的,但电路板上写33欧姆。请问为什么会烧电阻?是不是那个电源管理芯片viper22a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电磁炉,开始烧了功率管和保险,换上后面板有显示,一按开立马爆了个2瓦的大功率电阻,查电阻上色环 ...

功率管和保险不会无故烧掉,先得找到病根.这种东东往往是坏一串,顺藤摸瓜一个一个检查.盲目操作只会坏更多东西.笨办法用通表一个一个搭.揪出嘀嘀会叫的元件,只要不是pcb线路连通引起就换新的.
不会叫的先放一边(至少不会让你烧更多的东西).
这种过程往往得反复几次.
那个电磁线圈通的不是直流电,要把感抗算进去.
哈哈,静下心来啃点资料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电磁炉,开始烧了功率管和保险,换上后面板有显示,一按开立马爆了个2瓦的大功率电阻,查电阻上色环 ...

这可不好说,任何判断都要有理由,而理由是不是站得住脚、是不是够全面,则决定了判断是否正确。

网友D:
简单的说吧:谐振时电抗近似为0,你就把它看成超导吧,可以通过很大的电流,但是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说吧:谐振时电抗近似为0,你就把它看成超导吧,可以通过很大的电流,但是不发热。 ...

你意思是如果没有谐振时,直接往那个线盘通电流那这个大线盘也会发热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如果没有谐振时,直接往那个线盘通电流那这个大线盘也会发热吧? ...

没有谐振,发热更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说吧:谐振时电抗近似为0,你就把它看成超导吧,可以通过很大的电流,但是不发热。 ...

别瞎说。那个线圈上的电流不大的。没有大到那个线圈会严重发热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别瞎说。那个线圈上的电流不大的。没有大到那个线圈会严重发热的情况。 ...

几安到十几安的电流咯,线圈电阻一般是1-2欧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几安到十几安的电流咯,线圈电阻一般是1-2欧姆。

不可能这么大电阻,是你万用表没调零。1欧,10安都有100w的发热功率了,普通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网友G:
你想直接用交流的50HZ?那样的频率发热不大的,只有高频才能有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可能这么大电阻,是你万用表没调零。1欧,10安都有100w的发热功率了,普通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

电磁炉底下都有个风扇,风扇不转的话,线圈盘一会儿就冒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磁炉底下都有个风扇,风扇不转的话,线圈盘一会儿就冒烟了。

那电源线还包着绝缘皮的,不是早烧起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电源线还包着绝缘皮的,不是早烧起来了。

电源线没这么长,也没绕在一起啊。
不信你试试好了,把家里的电磁炉拆开,把线路板拿出来,风扇也移出来,只对着线路板上的散热器吹,开几分钟,看看线圈盘是不是会冒烟。
一开始照样能工作,几分钟后线圈就冒烟。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把线圈都烧焦了。
前两年,给客户开发一个恒温电磁炉,可以设定温度的,精度要求±1℃。客户要求,测温装置不能和电磁炉线路板有连线,要求电池供电,每天工作8小时,要能工作半个月以上。后来我绕了一个线圈,直接接收线圈盘的能量,感应充电才解决了问题。
实验结果是:这个无线充电,接收线圈也要并电容,谐振时,充电效率最高。

网友H:
mark 一下,回来好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说吧:谐振时电抗近似为0,你就把它看成超导吧,可以通过很大的电流,但是不发热。 ...

你是有实践的人啊。看你下面的跟帖和这个贴,突然好想觉得有道理,发生谐振时,难道线圈真没有什么电阻?所有根据Q=I*I*R*t,就发热很小了?如果不是,只要线圈有1欧姆的阻值发热都大得很呢,电流那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有实践的人啊。看你下面的跟帖和这个贴,突然好想觉得有道理,发生谐振时,难道线圈真没有什么电阻? ...

实际还是会发热的,需要风扇强制散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