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LM6172问题

楼主(2018-02-24):
LM6172使用情况:
   供电正端+15V,负端接地;
   信号正端接0V~+5V直流信号,负端接2倍放大反馈(2个2K电阻);
遇到问题如下:当正端信号低于2V,LM6172不能放大,正负端电压不一致,负端电压低于正端;
                       当正端信号大于2V,LM6172正常放大,正负端电压一致。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望哪位大虾解惑!!!感激不尽。(原理图图片太大,上传不上来)

网友A:
改用正负双电源,LM6172不是单电源运放(共模输入不能至电源轨,特别是负电源轨)

网友B:
显然楼主在使用该运放之前没有仔细阅读datasheet。

网友C:
输出动态范围是VCC-3-----VEE+3,典型的性能,LZ应用快接近了,设计冗余度不够,不可取,或许有个别符合要求。

网友D:
改正负电源试试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改用正负双电源,LM6172不是单电源运放(共模输入不能至电源轨,特别是负电源轨) ...

你好,请教一下,像楼主这个电路,其共模电压是“正相端接的0V~+5V的直流信号”吗???如果是的话,其共模电压不为0,而规格书中都是在VCM=0的条件下得到的Vout,那怎么理解呢?请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