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U盘升级的问题

楼主(2018-02-24):
我想用USB host 读取U盘文件来升级,操作方法如下:
1、检测到U盘,并读取到指定BIN文件
2、将BIN文件的数据写入到后64K Flash,程序运行是使用前64K。
3、使用运行在RAM的IAP函数来将后64K的数据复制到前64K。  在这个过程中出了问题,在擦除4K Flash后程序就不能运行了。 我看map文件,IAP以及使用到的函数都被编译在RAM空间的,应该不会受Flash擦除的影响吧,但实际测试应该是被影响了。IAP前关闭了所有中断。请高手指点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25742287\TIM\WinTemp\RichOle\[4IF4GC]CI]WXLEUT53RSII.png

网友A:
这么高大上的应用没有搞过,支持下。

网友(2018-05-23):
问题在于:1.指定字节写错地址位,如:(0ⅹ7C000),计算字节公式出错,而导致写λ的代码与你所认为的地址位误差。2.呃,你自己查查吧,不多说了。

网友B:
这个是刚需哦,官方应该出USB IAP升级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