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972的PLL最高支持500MHz,为什么主频只有300MHz?

楼主(2018-02-24):
1、300MHz主频只适合裸奔。跑系统有点吃力。原来是用2416的方案,计划改为972,发现有一点差距。500MHz CPU的什么时候能出来?

2、想超频测试一下,发现HCLK只能是系统时钟的2分频?不能设置?这样DDR的时钟2分频显然不行。300M主频,DDR150M,如果450M主频,DDR能设置为150M么?

网友A:
莫非这就是超频

网友B:
看跑什么系统了

网友C:
PLL好像一般都可以高于主频的,主频是最佳稳定时钟状态,PLL最高是系统最大能力

网友D:
觉得可以,就试试 ,不会损坏硬件。

网友:
超频效果如何,稳定不?

网友:
发热大不大,是不是立马很热了。

楼主:
超频不了多少,主要是DDR时钟,只能设置为系统时钟的2分频。主频升了,DDR时钟只能升。

楼主:
Wince6.0

网友E:
不错,还没玩过这个系统,都是Linux。

网友F:
主频是稳定的工作频率,超频后,可能影响寿命。

网友F:
你可以试试啊,你外部挂更大的晶振,也行啊,那发热肯定大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