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十坑”中的坑

楼主(2018-02-25):
一,手册说的是更接近,不是说等于,而且10K负载下距离电源轨只有10mV,绝大多数应用足够了。这算什么坑?

二,设计个2倍增益放大器,两个电阻都选100K,这个坑是由于缺心眼设计造成的!
为了把问题搞的更严重,建议都用1G电阻。

楼主:
这个分布电容加的太有水平了:

楼主:
何时选N,何时选P管输入级?

楼主:
国内招硬件工程师,为降低成本,多数都是要软硬兼施的全才,导致硬件工程师实际上是以软为主,硬件多是抄袭别人的,遇到解问题被迫连猜加蒙给糊弄过去,只要电路能工作就OK了。

网友A:
我觉得吧,有些问题人家说的没毛病,例如第一个输出接近的问题,对于很多新手的确是有帮助的
人家发帖至少是在帮助一些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内招硬件工程师,为降低成本,多数都是要软硬兼施的全才,导致硬件工程师实际上是以软为主,硬件多是抄 ...

你说的问题的确存在,所有为什么软件工程师的平均工资要远远高于硬件工程师,硬件做到60分很容易,但是做到90分比登天还难,而且没有一个准确的评判标准,软件及时写的很烂,也是封装在芯片里,你看不到

楼主:
继运放十坑之后,本人刚才发现网上还流行运放8坑!

本人对天发誓,这个8坑**是偶然看到的,绝非刻意针对谁谁谁!

这第6坑,所谓的低通滤波器,你相信吗?

楼主:
如果读过几天书,能写出下图中增益函数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运放十坑之后,本人刚才发现网上还流行运放8坑!

本人对天发誓,这个8坑**是偶然看到的,绝非刻意针 ...

而且这第6坑说法,前后不一,前面说造成信息丢失,后面说是造成振荡!

楼主:
说话逻辑怪异,大家自己看吧:

楼主:
把这种三端运放模型视作整体,看成一超级节点,它遵循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