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NV32键盘KBI的初始化步骤分享

楼主(2018-02-25):
首次使能键盘中断时,可能会获得错误的键盘中断标志。要防止键盘初始化过程中的错误中断请求,用 户应进行如下操作:
1. 通过清除 KBIx_SC[KBIE]屏蔽键盘中断。
2. 通过设置适当的 KBIx_ES[KBEDGn]位置位而使能 KBI极性。
3. 使用内部上拉电阻之前,先配置 PORT_PUE0 和 PORT_PUE1 中的关联位。
4. 通过设置适当的 KBIx_PE[KBIPEn]位置位而使能 KBI引脚。
5. 在 KBIx_SC[KBACK]中进行写操作将清除任何错误中断。
6. 使 KBIx_SC[KBIE]置位以使能中断。

网友A:
有关于按键检测的例程吗?对这个机制还不是很了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关于按键检测的例程吗?对这个机制还不是很了解的

同求这个例程,这样的检测方式是否用到定时器呢?有现成的方案吗

网友C:
KBI极性是什么呢?

网友D:
加个防拌动不就可以了

网友E:
使用内部上拉电阻之前,先配置 PORT_PUE0 和 PORT_PUE1 中的关联位。

网友F(2018-04-22):
这个是硬件实现的吗

网友G:
这个就是一个IO口的中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