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32键盘中断KBI直接接键盘就可以用了吗?

楼主(2018-02-25):
NV32键盘中断KBI直接接键盘就可以用了吗?还是需要别的什么操作呢?

网友A:
您好,KBI键盘输入中断采用边沿/电平触发的方式,共有两路KBI即KBI0和KBI1,每路KBI有一个独立中断向量以及8个通道。

网友B:
手册中没说是可以接独立按键还是矩阵按键,所以有点迷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KBI键盘输入中断采用边沿/电平触发的方式,共有两路KBI即KBI0和KBI1,每路KBI有一个独立中断向量以及8 ...

是可以接独立按键,还是矩阵按键呢,我见手册说可以支持32个中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好,KBI键盘输入中断采用边沿/电平触发的方式,共有两路KBI即KBI0和KBI1,每路KBI有一个独立中断向量以及8 ...

8路IO竞争一个中断吗?符合按键的话,就检测不到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您好,KBI键盘输入中断采用边沿/电平触发的方式,共有两路KBI即KBI0和KBI1,每路KBI有一个独立中断向量以及8 ...

比如第一路的KBI,两个通道接两个按键,两个按键共用一个中断,这个怎么搞呢?

网友E:
还是习惯按键用普通IO+定时器实现的状态机好用。

网友F(2018-03-27):
按键用中断,浪费资源,去抖还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