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是面向电源类的应用吗?有SMBUS总线吗

楼主(2018-02-25):
Chipon是面向电源类的应用吗?有SMBUS总线吗

网友A:
Chipon有个充电电源的参考设计,但是好像没有SMBUS总线的

网友A:
好像我见过的8位机中,还没有支持SMBUS总线的MCU。

网友B:
21ic送过一个板子,就是做充电用的,我手里就有一个,不过没怎么好好研究。

网友C:
Chipon是肯定没有SMBUS总线的,只有很少的偏门mcu有这个

网友D:
SMBUS也不一定只用在电源吧

网友E(2018-04-22):
电源行业估计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我见过的8位机中,还没有支持SMBUS总线的MCU。

是的,找了找,确实没有支持SMBUS总线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