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SMBUS总线和I2C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8-02-25):
SMBUS总线和I2C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SMBUS是I2C的升级版,增加了许多的性能

网友B:
SMBus与I2C总线之间在时序特性上存在一些差别。SMBus需要一定数据保持时间,而 I2C总线则 是从内部延长数据保持时间。

网友C:
SMBus只工作在从10kHz到最高100kHz。最低工作频率10kHz是由SMBus超时功能决定的

网友D:
还是I2C好用

网友E(2018-06-12):
各有各的需求   要不然也不会存在了

网友F:
SMBus与I2C总线之间在时序特性上存在一些差别。首先,SMBus需要一定数据保持时间,而 I2C总线则是从内部延长数据保持时间。SMBus具有超时功能,因此当SCL太低而超过35 ms时,从器件将复位正在进行的通信。相反,I2C采用硬件复位。SMBus具有一种警报响应地址(ARA),因此当从器件产生一个中断时,它不会马上清除中断,而是一直保持到其收到一个由主器件发送的含有其地址的ARA为止。SMBus只工作在从10kHz到最高100kHz。最低工作频率10kHz是由SMBus超时功能决定的

网友F:
SMBus 是 System Management Bus 的缩写,译为系统管理总线,SMBus是一种二线制串行总线,1996年第一版规范开始商用。它大部分基于I2C总线规范。和 I2C一样,SMBus不需增加额外引脚,创建该总线主要是为了增加新的功能特性,但只工作在100kHz且专门面向智能电池管理应用。它工作在主/从模式:主器件提供时钟,在其发起一次传输时提供一个起始位,在其终止一次传输时提供一个停止位;从器件拥有一个唯一的7或10位从器件地址

网友F:
系统管理总线是一种两线制接口。它基于I2C 总线原理演变而来,可以认为是简化版的I2C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SMBus 是 System Management Bus 的缩写,译为系统管理总线,SMBus是一种二线制串行总线,1996年第一版规范 ...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其实就是特别版的I2C,对吧。

网友G:
应用的场景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