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18裸奔开发模板

楼主(2018-02-25):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1 $
* $Date: 14/10/03 1:27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oftware Development Template.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8.h"

void SYS_Init(void)
{
    /* Enable IP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0_EN_Ms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and cyc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int main()
{
    int8_t ch;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printf("Simple Demo Code\n\n");

    printf("Please Input Any Key\n\n");

    do
    {
        printf("Input: ");
        ch = getchar();
        printf("%c\n", ch);
    }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直接复制了,剩下的在这个基础上改,很方便。

网友A:
说明默认配置的时钟系统就可以正常工作啊。

网友B:
时钟的操作貌似挺难的。

网友A:
多看看手册和说明就懂了

网友B:
如果打开的串口是串口1,那么调用的printf是不是就是从串口1发送了?

网友C:
这个跟051兼容吗

网友D:
这里用do while 和while是没啥区别吧

网友E:
这个printf的实现,是单片机库函数实现的,还是编译器带的文件实现的

网友F:
如果不用解锁是不是设置了没法生效,如果设置后,不加锁是不是也没法生效

网友G:
不如找个GPIO的工程作为模板。

网友H:
printf这个还是接电脑调试用的多,如果串口与串口单片机通信,应该不用这么做吧。

网友H:
毕竟printf函数很消耗资源。

网友:
低功耗的应用都不需要系统。

网友I:
这个开发板好像还不带虚拟串口,需要再弄个虚拟串口线连接USB。

网友J:
ip时钟是什么时钟。

网友:
051的模板跟这个一样吗

网友:
不操作那个时钟也可以吧。

网友K:
还是要开发一套自己的风格。

网友K:
用官方的容易思维僵化。你不知道为何那样。

网友H:
getchar是不是也是串口用的,不可以用IO的键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