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请问MA82G5B32如何烧写hex文件?

楼主(2018-02-25):
第一次用这个牌子的单片机,不知道该怎么烧写程序,是否可以像STC单片机一样用什么软件加上 usb转ttl工具 直接烧写?

网友A:
是否可以像STC单片机一样用什么软件加上 usb转ttl工具 直接烧写?
可以用串口的方式烧写,需要通用的串口工具,和网上下载笙泉公司的串口软件。

网友A:
1、可以用U2或ISP 工具烧写,需要U2或ISP 工具,软件请用:(CN)8051_ISP(U2)_Programmer_v7.02。
2、可以用U1工具烧录。需要U1工具和转接板,软件请用:(CN)8051_Writer_U1_v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