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ft.lib 做的IFFT变换

楼主(2018-02-25):
怎么用DSP的 fft.lib 这个库做IFFT变换呢??
有没有高手用过呢? 跪求答案啊。。。
只能做FFT变换的话没什么意义。。

void IFFT()
{                int16 temp;
                fft.ipcbptr = ipcb;                        // FFT computation buffer
                fft.magptr  = mag;                        // Store mag. square in separate buff
                fft.winptr  = (long *)win;        // Window coefficient array
                fft.init(&fft);                                // Twiddle factor pointer initialization
                  for(temp=0;temp<FFT_N;temp++)
                  {

                   ipcb[temp*2+1]=-ipcb[temp*2+1];   //求共轭复根
                  }

                /***************再求FFT变换*************************/

                        CFFT32_brev2(ipcb,ipcb,FFT_N);
                fft.izero(&fft);
                fft.calc(&fft);

                /****************************************************/
                for(temp=0;temp<FFT_N;temp++)
                {

                        ipcb[temp*2]=((ipcb[temp*2]));
                        ipcb[temp*2+1]=(-ipcb[temp*2+1]);
                }

}

或者谁帮我看看这个程序错在哪里???

网友A:
一般改下旋转因子就可以了

网友B:
在FFT.LIB 里 怎麼修改?

网友C:
如果旋转因子是exp(-j*2*pi*f*t),可以考虑将IFFT的旋转因子改为exp(j*2*pi*f*t)试下

网友D:
一般正弦信号做FFT,再做IFFT,还是正弦信号,可以将信号做IFFT后画图看下是不是还是原来的正弦信号。

网友E:
这个希望能有厉害的帮忙讲解一下     最近在拿AD采到的数做分析   用到fft
不是很懂

网友F:
调用网上的代码。

网友G:
没有使用过fft这个库。

网友H:
哪里报错呢?

网友F:
fft网上的代码都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G: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H:
报错是什么内容?

网友I:
这个没有使用过lib库。

网友J: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K:
这个库函数没有使用过。

网友L:
离散傅里叶逆变换

网友M:
楼主怎么不在网上找个ifft代码呢?

网友I:
直接编写代码呢?

网友K:
IFFT要实现什么?

网友L:
fft可以得到准确结果,ifft也可以得到准确结果

网友M:
这个库都是固定的,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