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蹄牛操作系统TINIUX RTOS,好奇葩

楼主(2018-02-25):
蹄牛操作系统TINIUX是一个源代码开放的、易于移植的、面向嵌入式应用的实时操作系统(RTOS),具有轻量级、低功耗、启动快、可裁剪、可分散加载等优点。主要应用领域为工业控制,智能传感器开发,智能终端,物联网,机器人等。
TINIUX遵循MIT开源许可协议,可以免费在商业产品中使用,不需要公布应用源码,没有任何潜在商业风险。
该微型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有如下特点:
1、支持多任务功能,系统对任务数量没有限制。每个任务都具有自己的优先级,不同优先级任务按照优先级的次序调度,同优先级任务采用时间片轮转机制调度;
2、系统中的任务在执行过程中可自行放弃执行权,以便系统的运行高效、灵活;
3、系统中的任务采用双向链表的方式排列分类,调度算法快捷、高效、稳定;
4、TINIUX为抢占式实时操作系统,支持高优先级任务抢断执行功能,彰显了操作系统调度的实时性及有效性;
5、系统为任务之间的通信设计有多种方式,支持信号量(Semaphore)、互斥锁(Mutex)、消息队列(MsgQ)等方式;
6、系统中任务优先级的数量可配置,优先级数值由小到大排列,优先级0为系统最低优先级;
7、系统没有对任务、信号量、消息队列等的使用数量进行任何限制,仅受限于RAM的硬件资源;
8、系统为硬中断与任务之间的同步与通信设计有多种方式,支持信号量(Semaphore)、互斥锁(Mutex)、消息队列(MsgQ)等方式;
9、多任务等待同一资源(如消息队列、信号量等)时,优先级高的任务先获取使用权,若任务优先级相同,则等待最久的任务先获取使用权;
10、支持软件定时器功能,可以通过TINIUX提供的API接口函数配置多个定时器及服务函数;
11、支持互斥信号量(Mutex)对临界区变量加锁保护的功能,互斥信号量具有优先级继承功能,最大限度的降低优先级反转的问题;
12、支持对内核配置成非抢占模式, 追求最大的数据吞吐量;
13、支持对组件模块的裁剪配置,信号量(Semaphore)、互斥锁(Mutex)、消息队列(MsgQ)等模块可配置裁剪;
14、系统具有丰富的API调用接口,配置简单、灵活,可控性强;
15、系统占用资源少,经裁剪后,运行最小内核仅需ROM 10K字节,RAM 2K字节。
16、支持8位、16位、32位等多种芯片类型,移植简单,稳定性高、可靠性强。
注:蹄牛操作系统TINIUX是小嵌操作系统SmallRTOS的升级版本,经过重构之后,系统更稳定、可靠。TINIUX系统使用MIT开源许可协议,商业应用更友好,请用户及时更新!

楼主:
这单片机操作系统起的,太俗气了。哈哈

楼主:
不过完美支持新唐等单片机,很不错,又免费

楼主:
Nuvoton新唐科技:
1、CORTEX_M0_M051_NuMicro_IAR与CORTEX_M0_M051_NuMicro_KEIL,该工程适用于新唐科技Nuvoton NuMicro Mini51/M051/M058S系列的芯片,分别采用IAR及KEIL开发平台;下载链接:http://www.tiniux.org/download/demo/TINIUX_NuMicro_M051_Demo.zip
2、CORTEX_M4F_M451_NuMicro_IAR与CORTEX_M4F_M451_NuMicro_KEIL,该工程适用于新唐科技Nuvoton NuMicro M451系列的芯片,分别采用IAR与KEIL开发平台;下载链接:http://www.tiniux.org/download/demo/TINIUX_NuMicro_M451_Demo.zip

楼主:
不得不说,新唐的M051和M451确实很火的,每家的单片机操作系统貌似都要率先支持。

网友A:
这么多重复的东西,学哪个好

网友B:
有更多的新系统出现是个好事情

网友C:
配置低的单片机还是裸奔的好,但是如果想同时进行多项任务可以用用RTOS

网友D:
专为入门级ARM单片机设计的

网友E:
支持高优先级任务抢断执行功能,不错啊,亮点。

网友:
推陈出新,每个都有自己的优点

网友F:
TINIUX\CPU\ARM\KEIL\Cortex_M0\FitCPU.c(174):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TINIUX\CPU\ARM\KEIL\Cortex_M0\FitCPU.c(174):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想学习一下,例子编译时出项上述两条警告,是什么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INIUX\CPU\ARM\KEIL\Cortex_M0\FitCPU.c(174):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 ...

    在编写测试程序的过程中,有如下定义:
#define UART1_EN              (1<<31)
编译后编译器报错: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61-D),经查资料是由于溢出所致,宏定义默认常量是有符号型,当左移31位时,常数就变成负数,编译器就会给出如上的警告信息解决办法是强制类型转换成无符号类型:
#define UART1_EN              ((U32)1<<31)
这样,警告信息就消除了。

网友G:
刚百度了一下,还真是个新东西,学习学习。

网友G:
多个选择,多条路。

网友:
越来越多的芯片和软件,比以前好多了

网友H:
这 RAM 占用 2K 是多少任务的条件下?  任务栈空间有设置限制吗

网友F: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include "TINIUX.h"
static void Task1Function(void *pvParameters){
        while(1){
        P36 ^= 1;
        OSTaskSleep(OSM2T(300));
        }
}

static void Task2Function(void *pvParameters){
        while(1){
          P37 ^= 1;
        OSTaskSleep(OSM2T(300));
        }
}
int main()
{
     GPIO_SetMode(P3, BIT6,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3, BIT7, GPIO_PMD_OUTPUT);

                OSTaskCreate(Task1Function,OS_NULL,OSMINIMAL_STACK_SIZE,OSLOWEAST_PRIORITY+1,"Task1");
                OSTaskCreate(Task2Function,OS_NULL,OSMINIMAL_STACK_SIZE,OSLOWEAST_PRIORITY+1,"Task2");
                OSStart();

    while(1);
}
}仅剩这点代码,也出现上述报警,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报警不可怕,淡定,不报错就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F:
#include
#include "M051Series.h"
#include "TINIUX.h"

在工程中,找到OSPreset.h文件
把宏定义OSMAX_HWINT_PRI与OSMIN_HWINT_PRI的数值加上UL
若是使用的Demo工程,则直接更改如下:

#define OSMAX_HWINT_PRI                                        ( 0x5 << (8 - SETHW_PRIO_BITS) )
更改为
#define OSMAX_HWINT_PRI                                        ( 0x5UL << (8 - SETHW_PRIO_BITS) )

#define OSMIN_HWINT_PRI                                        ( 0xF << (8 - SETHW_PRIO_BITS) )
更改为
#define OSMIN_HWINT_PRI                                        ( 0xFUL << (8 - SETHW_PRIO_BITS) )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在工程中,找到OSPreset.h文件
把宏定义OSMAX_HWINT_PRI与OSMIN_HWINT_PRI的数值加上UL
若是使用的Demo工 ...

竟然把牛蹄操作系统的作者勾引来了,加油。给我们讲讲这个系统的优点和特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 RAM 占用 2K 是多少任务的条件下?  任务栈空间有设置限制吗

我们测试了下,裁剪后,不用开任务堆栈的情况下,系统占用不到500字节。

一般任务若不使用太多变量,为其分配64字节就够了,这样算来,2K的RAM使用10到15个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当然了,最终要看任务的大小了。

网友K:
听这名字,一看就是国产的,有待推广。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竟然把牛蹄操作系统的作者勾引来了,加油。给我们讲讲这个系统的优点和特点。 ...

呵呵,这个系统的命名确实有点奇葩,本意是TiniUX,相当于Tiny Unix,小巧的类Unix系统吧,但是更突出在实时性,即RTOS。字母组合的谐音就是"蹄牛"操作系统了!

目前系统在8位51单片机及32位ARM Cortex平台均运行正常!系统中的变量使用自身定义的类型,相信在其它平台的移植会非常方便。

欢迎朋友们在项目中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们测试了下,裁剪后,不用开任务堆栈的情况下,系统占用不到500字节。

一般任务若不使用太多变量,为 ...

64字节的任务堆栈 = 16字 ?  你真的测试过吗?

Cortex-M0/3 的上下文就要 17字以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64字节的任务堆栈 = 16字 ?  你真的测试过吗?

Cortex-M0/3 的上下文就要 17字以上 ...

airwill是资深人士,我回答时不够严谨!

最近主要在51上测试运行的次数多一点,默认按照51单片机的配置回答了,测试时把包括信号量,消息队列,软件定时器等功能都通过宏定义裁剪掉了...只留有轻量级的同步信号和消息。

M0平台32位宽,一般任务使用的堆栈再放宽一倍吧,应该可以运行7到8个任务,对一个中等复杂度的项目足够了。Tiniux运行最低要求2k RAM,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说到这里也顺便提示一下,OSTaskCreate函数传入的长度为字长度,不是字节长度。在OSPreset.h头文件中定义的SETOS_TOTAL_HEAP_SIZE,是为整个系统分配的堆栈空间长度,指定的是字节的长度,系统会自动根据平台字长向高截断。因为这些堆栈不仅仅供任务使用,所以使用字节长度定义。在分配使用时需要注意一下!

另外,M0平台一般RAM空间均较大,信号量,消息队列,软件定时器等功能可以根据需要放开使用,这些功能会稍占一些空间...

再次感谢airwill :) 欢迎朋友们评估使用。

网友I:
严谨归严谨,轻松归轻松!老牛一家亲,蹄牛操作系统将全面支持牛卧堂的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I:
airwill是资深人士,我回答时不够严谨!

最近主要在51上测试运行的次数多一点,默认按照51单片机的配置 ...

哦, 还支持 51 哪.  需要 2K Ram 的处理器, 就得需要 XDATA 区了, 这种外扩 SRAM 的系统已经在性价比上不如 Cortex-m0 的内核板了, 如果需要这么大 SRAM, 那就不要支持 51 了
倒是系统优化值得进一步提升一下. 毕竟数据链表的操作还是效率不高的

网友F:
请教一下信号量:信号量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就是一个boolean数组,OSSemPost好像就是往这个数组中放入一个true,PendTask好像就是从这个数组中取出一个true,当这个数组中true的数量小于1的时候,这个数组对外界表现为flase,当大于0的时候对外表现为true?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信号量:信号量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就是一个boolean数组,OSSemPost好像就是往这个数组中放入一 ...

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实际上只需要一个变量用来计数就可以了。

实现上则要考虑多种情况了,比如当计数为0时,调用OSSemPend的任务需要挂起等操作...

网友F:
挂起的任务需要等条件成熟才能转化为就绪状态,对吧?那挂起和阻塞不是一样的吗?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吗?

网友A:
总有人才出现。

网友J:
好神奇,貌似大部分单片机都可以用

网友L:
n76资源还不够它自己用

网友M(2018-04-24):
有空看看,截至目前,在M453和NUC472上的FreeRTOS很好用的说

网友N:
FreeRTOS系统USB接口网络芯片SR9700,SR9800~啥啥的 能跑吗?

网友(2019-10-29):
引用 网友I:
在工程中,找到OSPreset.h文件
把宏定义OSMAX_HWINT_PRI与OSMIN_HWINT_PRI的数值加上UL
若是使用的Demo工 ...

Tiniux\Tiniux-v3.0.0-comments-master\CPU\MCS51\SDCC\8052\FitCPU.h(78): error C132: '__naked':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Tiniux\Tiniux-v3.0.0-comments-master\CPU\MCS51\SDCC\8052\FitCPU.h(88): error C132: '_FitInitializeStack':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Tiniux\Tiniux-v3.0.0-comments-master\CPU\MCS51\SDCC\8052\FitCPU.h(89): error C132: 'FitStartScheduler':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Tiniux\Tiniux-v3.0.0-comments-master\CPU\MCS51\SDCC\8052\FitCPU.h(90): error C132: 'FitOSTickISR':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Tiniux\Tiniux-v3.0.0-comments-master\CPU\MCS51\SDCC\8052\FitCPU.h(9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__interrupt', expected ';'
Tiniux\Tiniux-v3.0.0-comments-master\CPU\MCS51\SDCC\8052\FitCPU.h(90): error C136: '__interrupt': 'void' on variable
Tiniux\Tiniux-v3.0.0-comments-master\CPU\MCS51\SDCC\8052\FitCPU.h(90): error C132: '__interrupt':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Tiniux\Tiniux-v3.0.0-comments-master\CPU\MCS51\SDCC\8052\FitCPU.h(90): error C136: '__naked': 'void' on variable
Tiniux\Tiniux-v3.0.0-comments-master\CPU\MCS51\SDCC\8052\FitCPU.h(90): error C132: '__naked':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这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