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SP430F5529、G2553A/D转换模块

楼主(2018-02-25):
***TI公司的MSP430F5529的A/D转换模块在P1.6输入端,名称为ADC12,是用12位数字寄存器保存转换结果的AD转换器。
***转换有两个参考电压,最高电压VR+,最低电压VR-作为转换的上下限,高于等于VR+输出0FFF,小于等于VR-输出0000,待转换模拟电压Vin转换后的数字量计算为Data=4095  x   (Vin-VR-)/(VR+ -VR-),程序结构如下

#include "msp430F5529.h"
int tt=0,temp,kk;
void delay(int ns)
{
  while(ns--);
}
//******A/D转换函数设置*****//
void adc1()
{
P1SEL |=BIT6;       //转换模拟信号从P1.6输入,内部集成了转换模块
ADC12CTL0 =ADC12ON  + ADC12SHT0_8 + ADC12MSC;
ADC12CTL1 =ADC12SHP + ADC12CONSEQ_2;
ADC12MCTL0=ADC12SREF_0+ADC12INCH_6;
ADC12CTL0 |=ADC12ENC;
//////一次转换结束后产生转换中断调用ADC中断函数////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UCSCTL3 |=SELREF__REFOCLK;
   __bis_SR_register(SCG0);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0=0X0000;//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MODxSCG0
   UCSCTL1=DCORSEL_7;           //Select DCO range 24MHz opreation
                               //DCORSEL_x,其中x可选3、4、5、6、7
   UCSCTL3=FLLD_0+731;          //Set DCO Multiplier for 24MHz
                                //(N+1)*FLLRef=Fdco
                                //(731+1)*32768=24MHz
                               //Set FLL DIV =fDCOCLK/2
   /*__bis_SR_register(SCG0);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SCG0
   UCSCTL4 |=SELA__DCOCLK+SELS__XT1CLK+SELM__DCOCLK;//MCLK Source select
   UCSCTL5 |=DIVPA_2;                       //ACLK output divide
   UCSCTL6 |=XT1DRIVE_3+XCAP_0;             //XT1 cap */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TA1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1CCR0 = 100;                            //计数最大值设置
   TA1CTL = TASSEL_2 + MC_2 + TACLR;         // SMCLK, contmode, clear TAR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Timer1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if(kk==50)
   {
     kk=0;
   P1OUT ^= 0x01;// Toggle P1.0
   }
    else kk++;

    TA1CCR0 += 10000;                         // 重装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
   //读取转换结果哟
    tt=ADC12MEM0; //转换数据存在12位ADC12MEM0寄存器中
}
ADC12有18个中断源,ADC12IFG0----ADC12IFG15、溢出中断源ADC12OV、ADC12MEMx
ADC12TOV、ADC12_A 转换时间溢出。
当ADC12MEMx存入转换结果的时候,响应的ADC12IFGx位被置位(变1),响应的ADC12IEx位和GIE位也置位产生中断请求。
//******************************************************************************
//  MSP430G2x33/G2x53 Demo - ADC10, Sample A1, 1.5V, TA1 Trig, Set P1.0 if > 0.5V
//
//  Description: A1 is sampled 16/second (ACLK/2048) with reference to 1.5V.
//  Timer_A is run in upmode and TA1 is used to automatically trigger
//  ADC10 conversion, TA0 defines the period. Internal oscillator times sample
//  (16x) and conversion (13x). Inside ADC10_ISR if A1 > 0.5Vcc, P1.0 is set,
//  else reset. Normal mode is LPM3.
//  //* An external watch crystal on XIN XOUT is required for ACLK *//
//
//               MSP430G2x33/G2x53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P1.1/A1     P1.0 |--> LED
//
//  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December 2010
//   Built with CCS Version 4.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1 = SHS_1 + CONSEQ_2 + INCH_1;    // TA1 trigger sample start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2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__enable_interrupt();                     // Enable interrupts.
  TACCR0 = 30;                              // Delay to allow Ref to settle
  TACCTL0 |= CCIE;                          // Compare-mode interrupt.
  TA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K = SMCLK, Up mode.
  LPM0;                                     // Wait for delay.
  TACCTL0 &= ~CCIE;                         // Disable timer Interrupt
  __disable_interrupt();
  ADC10CTL0 |= ENC;                         // ADC10 Enable
  ADC10AE0 |= 0x02;                         // P1.1 ADC10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 Set P1.0 output
  TACCR0 = 2048-1;                          // PWM Period
  TACCTL1 = OUTMOD_3;                       // TACCR1 set/reset
  TACCR1 = 2047;                            // TACCR1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up mode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upts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if (ADC10MEM < 0x155)                     // ADC10MEM = A1 > 0.5V?
    P1OUT &= ~0x01;                         // Clear P1.0 LED off
  else
    P1OUT |= 0x01;                          // Set P1.0 LED on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
  TACTL = 0;
  LPM0_EXIT;                                // Exit LPM0 on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