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协议有一种描述设备可以一键打开电脑的邮箱,音乐,计算器等应用的设备描述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2-25):
应该没有的。在PC端开发一个程序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楼主(点评):
是有这个设备的,看到别人做的,但是不知道描述成什么设备

楼主(点评):
我是指下位机类似键盘的东西,一键打开电脑邮箱,音乐等的应用

楼主:
不知道版主知道不

网友:
没有这样的描述符,只能写应用程序造成

网友B:
明明有的。。。楼上的都没有用过带这些按键的键盘么?
USB HID里面定义了的。搜Application Launch Butto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有的。。。楼上的都没有用过带这些按键的键盘么?
USB HID里面定义了的。搜Application Launch Buttons ...

是有的,叫Application Launch Buttons(可编程按钮)。但是怎么描述和写尼

楼主(点评):
报告就说有这个功能,发送符也没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有的,叫Application Launch Buttons(可编程按钮)。但是怎么描述和写尼

www2.ece.rochester.edu/~parihar/pres/Report_MultiMedia-KB.pdf
网上一搜就有示例啊。

网友C:
有的,《圈圈教你玩USB》里面就有例子撒……
没有书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网上找找这个光盘的源码,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点评):
圈圈,最近我做的三复合设备,有一个用户控制设备,枚举成功,但是用BUS Hound检测总线显示有数据,但是看不到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ww2.ece.rochester.edu/~parihar/pres/Report_MultiMedia-KB.pdf
网上一搜就有示例啊。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圈圈教你玩USB》里面就有例子撒……
没有书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网上找找这个光盘的源码,可以参考 ...

网友D:
可以的,可以用USB单片机CH554模拟个这种USB键盘,有现成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