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文氏振荡器”?

楼主(2018-02-25):
在网上看见本书,只见书中说:“。。。书中的全部电路都是作者独立设计的,仿真用的替代模型也是独创的。”,,看见这么说了,作者厉害的,抓紧买一本 吧,支持国货!

拿到手一看,书中主要内容就是给个电路图,配个仿真结果图,其他的理论讲解之类的东西非常少。

随手翻到第八章,人家这个振荡器分类方法倒是很有特点,调查一下,谁见过这种分类标准的?(RC振荡器叫文氏振荡器!)

楼主:
几十块钱买这本书,备受打击,很多地方都看不懂。。。。

例如191页说了:“维恩桥振荡器是一个惠更斯电桥(Huygen's bridge)和一个单端输出差分放大器的组合”-----此处和原书内容同!

惠更斯电桥是啥啊,咋美听说过啊。根据括号中的英文也谷歌不到啊。

楼主:
作者在外企干过两年,书中的英语一般人也是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作者在外企干过两年,书中的英语一般人也是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本书说是由专家审稿的,两个问题:1,谁说dφ/dt决定启动容易程度和稳定性的???2.图中最上面那个图的横坐标是f,而不是t!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本书说是由专家审稿的,两个问题:1,谁说dφ/dt决定启动容易程度和稳定性的???2.图中最上面那个图的 ...

再仔细一看左上角这个图,更是看不懂了:

网友A:
你的苦我也有感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苦我也有感触

这次与以前不同,人家是给了很多没说听说过的术语。

例如开篇就给个下马威,说SPWM是“自然脉宽调制”,还给出对应的英文Spontaneous Pulse Width Modulation
又如说文氏振荡器有个“双稳态效应”,所以有时需要启动电路。

楼主:
一般书籍都是有参考文献的,但此书没有,导致很多有疑问的说法 的来源无法追踪。

耶。。。。。。。。。。。。。。。。。。。。。。

网友B:
这是参考类的书,原理性太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作者在外企干过两年,书中的英语一般人也是看不懂啊:

他打漏了一个C,Cuk Converter吧。。。

网友D:
是不是出书是硬性指标啊!!还是不买书吧,从网上找一下大家都在看的资料得了!

楼主:
经查证,比较老的文献中确实有把RC反馈型振荡器统称为文氏桥振荡器的。
但是主流书籍都不认可这个说法,理由是这些电路不包含任何桥式结构,更谈不上有桥式电路的特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