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APL138在BIOS下网口任务与其他任务切换

楼主(2018-02-25):
现在在做OMAPL138的网络通信,使用的是DSP/BIOS NDK ,将网口单独做成一个任务,没有静态创建其他任务。这样网络通信正常。但是,如果,我将自己的应用程序做成一个任务,优先级设置为1,网口为2,创建了两个信号量(或者叫旗语) SEM_main和SEM_send,计数器初始值分别为1和0,负责两个任务之间的切换,这样网络的回调函数即使在发送数据室也是进不去的。
像如下形式:
void task1(void)//自己的应用程序
{
  SEM_pend(&SEM_main,SYSFORER);
LOG_printf(.....)
SEM_post(&SEM_send);
}
void send(void)//damen的回调函数函数
{
  。。。。//接受一个数据包
if(接收数据的个数不为0)
{ SEM_pend(&SEM_send,SYSFORER);
.。。。//发送一个数据包
SEM_post(&SEM_main);
}
}
请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有没有尝试过把semphone 改成binary mode?

网友B:
负责任务切换不是要靠信号量和MBX吗?和binary mode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C:
信号量有种模式叫binary mode, 你可以参考BIOS API

网友D:
没玩过    支持一下

网友E:
这个跟信号量相关系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