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169移植uC/OS-II

楼主(2018-02-25):
移植uC/OS
    关于uC/OS在MSP430的移植可以参考文档[2],并结合邵贝贝翻译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我网上找到了一份uC/OS-II在MSP430移植好的源码,几乎不用修改。
二、应用程序
    主要是针对MSP430-169LCD板子修改下应用程序,本例子旨在用两个任务控制灯的闪烁,任务A让灯亮,任务B让灯灭,两任务交替运行,从而达到灯闪烁的效果。
2.1 LED对应的管脚
    MSP430-169LCD有两个LED,一个用于电源指示,另一个可编程的。欲控制该LED,首先得找到与该LED相关的引脚。通过原理图(可以从[1]下载),可以得知该LED对应的引脚是P2.1,如下图红色标记所示:

图1 MSP430-169LCD的LED示意图
2.2 应用程序
任务A,让LED亮,源代码如下:
void TaskStartA(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无任何意义,防止编译器报警 */

  WDTCTL = WDT_MDLY_32; /*设置时钟节拍间隔为32ms*/
  IE1 |= BIT0; /* 开看门狗定时器中断*/

  P2SEL &= BIT1; //引脚功能选择器
  P2DIR |= BIT1; //方向寄存器,1为输出模式

  while(1)
  {
    P2OUT |= BIT1; //LED灭亮
    OSTimeDly(10); //延时10个时钟节拍,任务挂起,等待延时结束(此时任务B执行)
  }
}
任务B,让LED灭,源代码如下:
void TaskStartB(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无任何意义,防止编译器报警*/

  WDTCTL = WDT_MDLY_32; /*设置时钟节拍间隔为32ms*/
  IE1 |= BIT0; /*开看门狗定时器中断*/

  P2SEL &= BIT1; //引脚功能选择器
  P2DIR |= BIT1; //方向寄存器,1为输出模式

  while(1)
  {
    P2OUT &= ~BIT1; //LED灭
    OSTimeDly(20); //延时20个时钟节拍,任务挂起,等待延时结束(此时任务B执行)
  }
}

网友A:
这个对任务的调度的设计就很重要了

网友B:
移植好的源码呢?

网友C:
运行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C:
采用的是多大的时钟?

网友B:
在哪里能够下载这个代码?

网友D:
uC/OS确实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运行的效果怎么样

应该就是点亮LED、。

网友F:
完整的代码呢?

网友G:
RAM使用多大的?

网友H:
怎么分配变量呢?

网友I:
参考文档[2]在哪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运行的效果怎么样

看着程序简单很多。

网友F:
移植参考的是什么资料?

网友G:
占用多大的ram空间?

网友H:
变量共享怎么实现的

网友I:
能够提供pdf文档吗?

网友J:
现在都有uC/OS-III版本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运行的效果怎么样

就是正常的操作系统吧。

网友J:
高版本的ucos改进了不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运行的效果怎么样

应该是RT-Thread效果好。

网友L:
移植成功的代码呢

网友L:
uC/OS在MSP430的移植详细教程来一份。

网友M:
看着还不从,不知道支持所有的msp430吗

网友B:
这个只是应用代码呢。

网友D:
看着很给力。

网友N:
图片在哪呢

网友O: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在哪里下载

网友B:
这个代码网上有的。

网友D:
就是图片看不到了。

网友N:
最好上完整的代码试试。

网友O:
uC/OS在MSP430的移植没有资料。

网友C:
光有代码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