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差分信号线和共模电感

楼主(2018-02-25):
    大家都知道,大部分高速信号线,用的都是差分信号。包括LCD液晶屏,以及HDMI的三条TMDS通道和clk、USB接口,像这些都是采用差分信号线,一般我们都会在这些差分对上串一个共模电感,考虑到差分线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抗干扰,因此串联的共模电感,在这里应该是起到抑制高速信号产生的高频共模噪声。
    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公司有个产品,在前端是一个走LVDS电平的sensor,在经过解码和处理后,再经过液晶屏以及HDMI显示。前端sensor处,之前串联了一个90Ω的共模电感,后来发现,输出的图像总是有干扰,于是我们在连接sensor的电缆套了一个磁环,结果图像干扰消失,因此在产品上,直接将串联在sensor上的90Ω共模电感换成了120Ω,取消磁环,结果图像干扰也是消失。
    在更换了sensor的共模电感后,发现液晶屏以及HMDI输出有时候也有干扰(液晶屏和HDMI的差分对,也都是串联了90Ω的共模电感。)这个时候不管在sensor电缆上增加多少个磁环,干扰还是存在,于是我们将液晶屏和HDMI的共模电感换成了120Ω,结果是干扰消失。
    以上就是问题所在,在我的理解中,在差分对上串联共模电感,是为了减小高速信号产生的高频共模噪声,但从上面的两个现象来看,居然还增加了本身的抗干扰能力。
    不知有没有大神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且能指点一二

网友A:
楼主测试得很仔细哪. 这说明共模电感的阻抗对抗干扰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严格一点说, 应该是跟共模噪声(干扰信号幅度) 也是相关的.

网友B:
这是不是意味着 共模分量的阻抗不连续的问题?
坐等大神分析

网友C:
说明120R的共模电感质量好,90R的不行。

网友D:
一般共模电感的电阻值,是随频率变化而改变的。

网友E:
视频信号的干扰,见过电源引起的干扰大,会导致液晶屏上有波纹,串共模电感是针对娜方面干扰?

网友F(2018-04-02):
这两个不同阻值的共模电感所对应的衰减频率带不一样吧?

网友G:
能把两个共模电感的频率-阻抗特性贴出来看看吗?

网友H:
没有人说共模电感只能减少噪声辐射、不能抗干扰。你之前的理解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