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电源开关休眠和唤醒 程序

楼主(2018-02-25):
电源开关休眠和唤醒:
#include "msp430x42x.h"
char TimeCount=0;         //闪烁计时
char BT_IntervalFlag;     //定时中断全局变量标志
void main( void )
{
   DTCTL=WDTPW+WDTHOLD;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XCAP18PF;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P1DIR |= BIT0+BIT1+BIT2+BIT3+BIT4;
  P2DIR |= BIT0+BIT1+BIT2+BIT3;             //悬空不用的IO口要置为输出
  P1OUT = 0;                                //否则不确定电平会造成IO耗电
  P2OUT = 0;
  BTCTL = BT_ADLY_125;        //BasicTimer时钟选为ACLK,设为125ms中断一次
  IE2 |= BTIE;                          // 允许BasicTimer中断
  P1IES |=  BIT6;                       // P1.6下降沿触发中断
  P1IE |= BIT6;                         // 允许P1.6中断
  _EINT();                                // 总中断允许
  while(1)                              // 主循环
    {  BT_IntervalFlag=0;
       while(BT_IntervalFlag==0) LPM3;
       //休眠,仅留ACLK,仅能被被BasicTimer唤醒。以下代码将每1/8秒执行一次。
       TimeCount++;                     //计数
       if(TimeCount>=4) TimeCount=0;    //产生0~3计数(0.5秒)
       if(TimeCount==0) P2OUT |= BIT0;  //亮125ms
       else             P2OUT &=~BIT0;  //灭375ms
       if((P1IN & BIT5)==0)              //若KEY1被按下
        {
          P2OUT &=~ BIT0;                //关闭LED
          P1IFG &=~ BIT5;                //清除P1.5中断标志
          LPM4;                          //关机
        }
    }
}

#pragma vector = BASICTIMER_VECTOR    // BasicTimer定时器中断
__interrupt void BT_ISR(void)         // 声明一个中断服务程序,名为BT_ISR()
{
  BT_IntervalFlag=1;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退出中断时唤醒CPU。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P1口中断源
__interrupt void P1_ISR(void)         //声明一个中断服务程序,名为P1_ISR()
{
P1IFG=0;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退出中断时唤醒CPU。
}

电源开关复位:
#include "msp430x42x.h"
char TimeCount=0;            //闪烁计时
__no_init char PWR_Flag;     //电源标志
void main( void )
{
  WDTCTL=WDTPW+WDTHOLD;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XCAP18PF;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P1DIR |= BIT0+BIT1+BIT2+BIT3+BIT4;
  P2DIR |= BIT0+BIT1+BIT2+BIT3;             //悬空不用的IO口要置为输出
  P1OUT = 0;                                //否则不确定电平会造成IO耗电
  P2OUT = 0;
  BTCTL = BT_ADLY_125;        //BasicTimer时钟选为ACLK,设为125ms中断一次
  IE2 |= BTIE;                          // 允许BasicTimer中断
  _EINT();                                // 总中断允许
  if(PWR_Flag ==0)  PWR_Flag=1;         // 电源标志每次复位后取反
  else              PWR_Flag=0;
  if(PWR_Flag ==0)  LPM4;               //电源标志为0时关机
//--------------电源标志为1时才执行主循环--------------------------
  while(1)                              // 主循环
    {
       LPM3;   //休眠,仅留ACLK,以下代码将每1/8秒执行一次。
       TimeCount++;                     //计数
       if(TimeCount>=4) TimeCount=0;    //产生0~3计数(0.5秒)
       if(TimeCount==0) P2OUT |= BIT0;  //亮125ms
       else             P2OUT &=~BIT0;  //灭375ms
    }
}

#pragma vector = BASICTIMER_VECTOR    // BasicTimer定时器中断
__interrupt void BT_ISR(void)         // 声明一个中断服务程序,名为BT_ISR()
{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退出中断时唤醒CPU。
}

网友A: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B:
这个硬件是什么?

网友C:
怎么两个代码?

网友D:
还有电源开关?

网友A:
就是外部中断呢。

网友B:
上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C:
硬件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E:
执行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F:
进入低功耗LMP3,中断唤醒

网友G:
如何唤醒msp430低功耗模式

网友H:
在主循环中满足一定条件后进入休眠模式LPM0

网友I:
中断处理中结束休眠

网友J:
msp430如何唤醒主要利用中断。

网友K:
进入中断处理后,需要退出睡眠模式吗

网友L:
休眠再唤醒后程序退出时会报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M:
有时候,RTC时钟无法唤醒

网友N:
不错的程序,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O:
这个是M3内核的吗

网友F:
中断服务程序运行是在进入低功耗之前设置的MCLK作为时钟信号吗

网友G:
怎么配置不同的模式呢

网友H:
定时器到期后结束休眠

网友I:
省电方式的两种唤醒方法

网友J:
内部外设的中断或者外部触发的中断。

网友K:
怎么退出这个模式呢?

网友L:
唤醒后何时执行睡眠前保存的指令

网友M:
功耗模式LPM3下,无法唤醒。

网友O:
msp430x42x是什么类型呢

网友N:
msp430x42x用的还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