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eBeetle Board-ESP32试用----arduino开发体验

楼主(2018-02-25):
      感谢二姨送出的萤火虫,不仅有了ESP32,俨然也是一个arduino开发板,首次入手,对比了一下开发环境,首先以arduino切入。
      下载windows平台的安装包,安装过程就不需多说了。第一次打开后,字体较小,并且比较难看,费眼睛,找了半天,修改方式如下
       这里只能更改字体大小,修改配置文件来更改使用的字体。这个字体路径在用户下的AppData中,要查看隐藏文件
       打开这个文件可以修改很多内容,不过要先关闭IDE,重新打开就可以生效了

board=firebeetle32
boardsmanager.additional.urls=
build.verbose=false
build.warn_data_percentage=75
compiler.cache_core=true
compiler.warning_level=none
console=true
console.auto_clear=true
console.error.file=stderr.txt
console.length=500
console.lines=4
console.output.file=stdout.txt
custom_FlashFreq=firebeetle32_80
custom_UploadSpeed=firebeetle32_921600
editor.antialias=true
editor.auto_close_braces=true
editor.caret.blink=true
editor.code_folding=false
editor.divider.size=2
editor.external=false
editor.font=Microsoft YaHei Mono,plain,14
editor.indent=true
.........
       我这里给修改的结果是:Microsoft YaHei Mono,plain,14,这是后来安装的字体,代码看起来舒服。
        来看下板子的资源
        小板子上有两个LED,可以使用的LED对应的口线是D9,于是点灯的程序就可以这样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digital pin LED_BUILTIN as an output.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修改字体以后的样子,还可以吧
       直接点击上传会先进行编译后再上传,对于esp32来说,代码是存放在外部16M的flash中的,和通常使用的单片机有所不同,这里对flash编程算法部分不做详细说明。上传成功可以看到蓝色的led已1秒频率闪烁。
        以上可以验证成功的操作了IO口。只有一个led,那再尝试一下呼吸灯。对照dfrobot给出的用户手册来看下PWM的定义

        然后在通过arduino高度封装的代码来配置一个脉冲输出

//设置通道 0
#define LEDC_CHANNEL_0     0

//设置 13 位定时器
#define LEDC_TIMER_13_BIT  13

//设置定时器频率位 5000Hz
#define LEDC_BASE_FREQ     5000
//设置 LED 灯
#define LED_PIN            D9
int brightness = 0;    // how bright the LED is
int fadeAmount = 5;    // how many points to fade the LED by

//设置 led 灯的亮度
void ledcAnalogWrite(uint32_t value, uint32_t valueMax = 255) {
  //计算占空比
  uint32_t duty = (LEDC_BASE_FREQ / valueMax) * min(value, valueMax);
  //设置占空比
  ledcWrite(LEDC_CHANNEL_0, duty);
}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ledcSetup(LEDC_CHANNEL_0, LEDC_BASE_FREQ, LEDC_TIMER_13_BIT);
  ledcAttachPin(LED_PIN, LEDC_CHANNEL_0);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ledcAnalogWrite(brightness);   brightness += fadeAmount;

  if (brightness <= 0 || brightness >= 255) {     fadeAmount = -fadeAmount;   }   delay(30);
}
      注释足够清晰,配置定时器计数数值和通道,设置频率, 然后使用void ledcAnalogWrite(uint32_t value, uint32_t valueMax = 255) 函数计算占空比和设置使用的占空比数值,关于具体的实现方式在arduino的库文件中有详细的实现过程,有兴趣可以看看,arduino的库是比例如stm32的库函数更易用的一种方式。例如打开串口只需要一句Serial.begin(115200); 即已115200的波特率开启了对应的串口,再来一句Serial.println("hello esp32"); 即可以输出字符串。习惯C开发单片机的朋友们是不是也会突然感觉arduino原来是这么的平易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