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看了chipon的介绍,8位机的主频是如何达到32M的呢?

楼主(2018-02-25):
看了chipon的介绍,8位机的主频是如何达到32M的呢?

网友A:
频率和位数没直接关系吧?
只是一般8位机的应用场合,所以不把主频做高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和位数没直接关系吧?
只是一般8位机的应用场合,所以不把主频做高而已。 ...

理论上是这样,可是把8位机主频做高的厂家也是不少的

网友C:
倍频吧,都是由PLL倍频电路实现的。

网友D:
主频和位数应没有关系,只是在大家的影象里,8位机是低端机,主频都较低的原因吧

网友E:
有些8位机也可以用高频率的,我记得STC好像都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