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讨论个问题,8位MCU的主频最大可以达到多大

楼主(2018-02-25):
讨论个问题,8位MCU的主频最大可以达到多大

网友A:
理论上可以达到很高,可是和你的内存和指令有关了,并不是所说的越大约好了。

网友B:
应该是内部倍频电路有关了,可以达到很大

网友C:
见过60M的

网友D:
那么高的主频没有意义,相对于8位机来说

网友E(2018-04-03):
100M的很正常

网友F:
这个没有太大必要吧,频率过高会导致性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