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要什么型号的npn三极管和mos管的开关切换频率可以达到5MHZ呢

楼主(2018-02-26):
请问要什么型号的npn三极管和mos管的开关切换频率可以达到5MHZ呢?需要做个5Mhz频率开关切换的开关切换电路

网友A:
这种功率管的结电容很大,处理这个高频率的信号,好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功率管的结电容很大,处理这个高频率的信号,好处理吗???

那请问有什么管子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有什么管子推荐吗

我之前用过一些小功率管,2SK3018,处理过1M的电平转换电路,效果还不错。

网友B:
通用的2N7002,跑过12MHz

2N7000会不会比7002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