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分析下这俩电路

楼主(2018-02-26):
(无正文)

网友A:
U5 正比例运放, R16和R17组成分压,R19的作用,限流,减小运放功耗。U8A和U8B组成差分运放。另外R25是否过大,你的去看看该运放的supply current,因为R25过大的话,导致压降很大,供电电压不够。

U6和U7A组成仪表运放,U7B正向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5 正比例运放, R16和R17组成分压,R19的作用,限流,减小运放功耗。U8A和U8B组成差分运放。另外R25是否过 ...

电路用仪器检测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5 正比例运放, R16和R17组成分压,R19的作用,限流,减小运放功耗。U8A和U8B组成差分运放。另外R25是否过 ...

u8是比较器。
窗口比较器。

这还是草图阶段。
两个4.9K电阻,是从别的图复制过来的。

网友D:
差分放大,窗口比较。
估计是检测电流的,判断电流是否超标。

网友E:
调理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