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3.3总是无法分配内存,calloc返回的是NULL,这是怎么回事,急求

楼主(2018-02-26):
cmd文件中配置了.sysmem 动态内存的地址段,但仍然无法申请分配内存,急求好心人的解答

网友A:
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B:
函数名: calloc
函数原型:void *calloc(size_t n, size_t size);
功 能: 在内存的动态存储区中分配n个长度为size的连续空间,函数返回一个指向分配起始地址的指针;如果分配不成功,返回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