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房门锁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8-02-26):
去银行的ATM机取款,一进ATM机有个门,要先按一个按钮门锁就开,进去后,弹簧关门,锁自动落了锁,出门时又按一下按钮,锁开了,推门出去,人出去后,房门又自动关上并落锁。当有人在里面时外面的人按按钮门锁是不开的,什么原理?我知道用一个磁控管可以实现自动落锁,问题是有人在里面时外面的人按开锁不起作用的

xch
里面的人假装开门出去然后关门。外面的人就可以开们了吧

网友A:
你想在人家取现的时候开锁?

网友B:
可能是和里面摄像头的人像识别结合的吧

网友C:
学习下,估计楼上正解

网友D:
实现的方法很多,最简单的方法是结合门磁开关来判断,但此法容易有误判,需要加个延时解锁。进一步的方法可以配合一个光电遮断开关或接近开关来判断人确实进入了。至于3楼说的方法,理论上当然可以,但实际上不会那么干,因为成本实在太高了,没有行业统一标准的话,替换会成大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和里面摄像头的人像识别结合的吧

如果一次进两个人,再让其中一个人出去,那么外面的人能打开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一次进两个人,再让其中一个人出去,那么外面的人能打开门?

头顶上装只红外热释探头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一次进两个人,再让其中一个人出去,那么外面的人能打开门?

是识别里面有没有人,不是识别人有没有出去。因为ATM一般都会安装摄像头,所以这个成本也不是很高,不用精确识别,只要识别里面还有人,外面的开关就无效化。当然只是猜测,具体是不是这样不清楚。

网友G:
方法很多!复杂的用摄像头,简单的用热释电!

网友H:
热释电传感器就可以啦。用不着摄像头。

网友I:
为啥我想到在提款机上加一个状态反馈就可以了呢?

网友J:
以前想过,可能是红外热释电。但是没有找到在什么地方。

网友K:
红外光幕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是识别里面有没有人,不是识别人有没有出去。因为ATM一般都会安装摄像头,所以这个成本也不是很高,不用 ...

你都没有试过呢,咋知道不是这样的呢?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外面开了后只能里面开,里面开了之后外面就可以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你都没有试过呢,咋知道不是这样的呢?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外面开了后只能里面开,里面开了之后外面就可以开 ...

那如果谁外面按了一下,打开门,但忽然想到什么事,没进去,走了,那这个ATM就用不了了。。。。

网友M:
这个问题可以有答案,原来有一个新闻。
一个小孩,自己进那个亭子里了,出不来了,警察来了,从外面打不开。然后说是里面要几分钟没有人活动,外面才能打开。所以猜测应该是热释电感应的。
然后小孩在里面是不知道怎么按钮开门的,而且很焦躁,也不可能老实得在里面待几分钟等传感器失效,所以警察最后就把最上面的一个窗户玻璃拆了。

网友N:
通过新闻泄露了逻辑序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问题可以有答案,原来有一个新闻。
一个小孩,自己进那个亭子里了,出不来了,警察来了,从外面打不开 ...

那么搞笑,看来设计的没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O:
里面装的是人体感应器,人进去会感应到人的存在,无论在外面如何打都打不开,

网友P:
里面有两组红外管对射!

网友Q:
门里有3组间距小于0.5米的传感器来探测有没有人,不知道是红外还是热释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谁外面按了一下,打开门,但忽然想到什么事,没进去,走了,那这个ATM就用不了了。。。。 ...

我觉得你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