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共阴共阳接法

楼主(2018-02-26):
三极管集电极接的发光二极管是共阴极接法还是共阳极接法,怎么理解,请大神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
电流方向呀

网友B:
共阴极(阴极电位不变,而阳极会改变),共阳极(阳极电位不变,而阴极会改变),图中D1的阳极接电阻到VCC,而VCC不变,其中改变的是D1的阴极,所以图中的接法是共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