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实验移植SD卡(spi方式)初始化失败的问题

楼主(2018-02-26):
开发板是阿波罗f4,移植例程是SPI实验,主要是想实现通过SPI通信方式挂载SD卡,移植过程如下1.添加MMC_SD相关头文件;
2.修改SPI头文件(这里主要是将spi5改为spi2)
  a.将spi头文件里spi2字眼改为soi5;
  b.将HAL_SPI_MspInit()函数IO口初始化改为b13,14,15;
  c.将cs引脚改为a4;
4.主函数内容如下

楼主: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sdram.h"
#include "MMC_SD.h"

楼主:
//要写入到W25Q16的字符串数组
const u8 TEXT_Buffer[]={"Apollo STM32F4 SPI TEST"};
#define SIZE sizeof(TEXT_Buffer)

楼主:
int main(void)
{
    u8 key;
        u16 i=0;
        u8 datatemp[SIZE];
        u32 FLASH_SIZE;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360,25,2,8);   //设置时钟,180Mhz
    delay_init(180);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USART
    LED_Init();                     //初始化LED
    SDRAM_Init();                   //初始化SDRAM
        LED0=0;
        LED1=0;
                while(SD_Init());
        LED0=0;
        LED1=1;
        while(1)
        {

        }
}

楼主:
运行时程序卡while(SD_Init())这个初始化里出不去。

网友A:
例程一般不会有问题;
看下是否哪里连接不正常啊

网友B:
你一直初始化肯定不行了。

网友C:
接线肯定有毛病,或者是不是SD卡锁了。

网友D:
估计是硬件的问题,例程错的可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