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18-02-26):
(无正文)

楼主:
求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直接用单片机和nfc模块进行串口通讯

网友B:
想模拟IC卡么?先去找IC卡的资料看明白,然后用MCU模拟,简单的就是一个ID,复杂的还有加密通讯协议,自行考虑做到什么程度。

网友C:
想简单点的就直接买ic模块,复杂点的就设计通讯加密啥的,说白了简单的就是读一个id而已

网友D:
你可以先弄懂考勤机的原理,然后在想办法编程来实现功能

网友E:
单片机+mfrc522

楼主(点评):
谢谢啦,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模拟IC卡么?先去找IC卡的资料看明白,然后用MCU模拟,简单的就是一个ID,复杂的还有加密通讯协议,自行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