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epm240读取固件 反编译

楼主(2018-02-26):
epm240可否读取固件 备份 反编译?用在企智通路由器上的 看看到底干什么的。

网友A:
这个比较有难度,要不少mone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有难度,要不少money

只读取固件 备份呢?

网友B(2018-06-07):
引用 楼主:
只读取固件 备份呢?

这个很容易, 没加密的!

网友C(2018-08-16):
AGM  AG256可以替换EPM240

楼主(2020-01-03):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容易, 没加密的!

怎么备份,是通过jtag吗?除了jtag别的方法有吗?

网友D(2020-03-08):
我也想知道是否可以在线读写,谢谢。楼上的如果搞定也教教我,谢谢!

网友E:
楼主是正当用途吗

网友B(2021-09-21):
没加密的, 可以像单片机一样, 写入, 读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