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反馈回路放大,压控恒流源,会不会振荡?

楼主(2018-02-26):
要求:负载1~10欧姆,纯阻性,要求输出0~2A,电流/电压反馈精度0.1%。
请教高手:图中红色粗线反馈电流信号,哪种方案最佳?谢谢。

网友A:
0.1% 的精度, 这个要求不低哪. 先不说电路结构, 反馈系统的元器件要达到这个要求也不容易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 的精度, 这个要求不低哪. 先不说电路结构, 反馈系统的元器件要达到这个要求也不容易哪 ...

感谢版主大人光顾,目前主要有两个担忧:(1)通常恒流源都是 Iout=Vset/Rs,如果是uA/mA还好,Rs可以大一点,反馈回路直接电压跟随就好了(如图中的JP14),现在要照顾2A,所以Rs选的小一点,DAC输出Vset信号可以到2.5V,那么<是不是需要>在反馈回路将Rs上的电压信号放大呢?(如图中的JP11/JP12),如果需要放大,JP11反馈好、还是JP12反馈好?什么思路预防和处理可能产生的振荡?(2)负载端电压反馈,如果信号较大,需要袞减,相反需要放大,应当需要做成程控放大,这个是软件控制放大选通好,还是硬件比较器控制放大选通好?谢谢。

网友A:
如果能够把信号放大到 ADC 量程一半以上, 当然可以得到好的精度
用 PGA 是应付大信号范围提高各档信号精度的好办法, 只是这类器件通常价格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 的精度, 这个要求不低哪. 先不说电路结构, 反馈系统的元器件要达到这个要求也不容易哪 ...

1%精度也可以

楼主:
又一位版主大人光顾,感谢。
我理解,
器件精度方面,可以想办法标定,
只要漂移、噪声满足要求就好办了。

网友C:
电路有点罗嗦,采样电阻用一组就好.

网友D:
肯定会震荡,肯定达不到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一位版主大人光顾,感谢。
我理解,
器件精度方面,可以想办法标定,

到时也可以通过软件滤波来稳定AD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有点罗嗦,采样电阻用一组就好.

先打一板回来测试一下,
最终只用一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会震荡,肯定达不到0.1%

感谢大侠指导,
能不能指导一下处理思路呢?
图上的三种反馈方案,
最后只会留下一种。
板子这些天就发去板厂。
谢谢了。

网友E:
猜想楼主最终要稳定的是右边CN1的2、8脚之间流过的电流。考虑到各种误差因素,三个反馈点实际得到的采样信号是不同的。
最下面那个直接采样晶体管发射极电流,除去采样电阻的误差外,还有一个误差就是晶体管集电极电流与发射极电流的误差,大约是(1/beta^2)关系。
中间那个与下面那个的差别在于经过一个运放的放大,所以还要增加这个放大器的误差,而且由于多了一个放大器就增加了自激的可能。
最上面那个似乎有些问题,其想法是直接采样流过负载的电流通过差分放大器转换为电压,但是经过晶体管T1后这个转换关系可能不成立,还请楼主仔细斟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指导,
能不能指导一下处理思路呢?
图上的三种反馈方案,

1.不建议采用高端电流采样,电路中T1会引入明显的误差(Ic = Ie - Ib,而Ib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相关),虽然其初始误差可以校准,但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的温度系数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结构的电路完全无法保证0.1%的精度。
        所以JP11这个反馈通道就不用考虑了。
2.JP12的反馈通道,理论上完全没有问题,但考虑多了一级运放,会使信号的相位关系变得复杂。
        并且,也无法通过这个方式来提高信噪比。
        所以,这个通道的也可以不考虑了。
3.JP13的反馈通道是最简洁的。
        但是当前电路中缺少相位补偿的位置。
        建议在JP13至U1的Pin6之间串一个电阻(k级),在U1的Pin6、Pin7之间加一个小电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4.R11太大了,U3A、U3C的电源电压太低,无法 正常工作的。
        可以去掉U3A、U3C,直接将电压采样接到RA1B、RA1C,再调整一下U3B这个差分放大器的增益,应该就可以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不建议采用高端电流采样,电路中T1会引入明显的误差(Ic = Ie - Ib,而Ib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相关),虽 ...

高人啊,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一位版主大人光顾,感谢。
我理解,
器件精度方面,可以想办法标定,

能满足要求就可以

网友F:
下降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