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O] 【UNO R3 SMD试用】1.硬件分析及改进建议。

楼主(2018-02-26):
      对于Arduino开发板,自己有一些了解,因其开源而广为人知。一直想试试看,这次正好借这次评估的机会好好学习一下。

      这是第一次在论坛申请评测开发板,很高兴通过了。快递送到是很惊讶---这么快!才开快递包装时更惊讶了----竟然是全新,未拆封过的!

      包装盒里硬件方面只有一块UNO R3 SMD主板,没有提供数据线,因为采用的是Type-B-USB接口,因此需要自备一根Type-B-USB数据线。这根线比较少用到,估计有些人没有。不过幸好我有!

      通过查找相关技术资料得知,UNO R3 SMD技术规格入下:

工作电压:       5V
输入电压:       接上USB时无须外部供电或外部7V~12V DC输入(推荐7-12V ,限制6-20V)
输出电压:       5V DC输出和3.3V DC输出
微处理器:       ATmega328
时钟频率:       16 MHz
Flash 内存:     32 KB (ATmega328) (0.5 KB用于引导程序)
SRAM :           2 KB (ATmega328)
EEPROM:        1 KB (ATmega328)
数字I/O端口:  14(4个PWM输出口)
模拟输入端口: 6
I/O端口电流:  40mA
3.3V端口电流: 50mA
支持USB接口协议及供电(不需外接电源)
支持ISP下载功能
Bootloader:Arduino Uno
尺寸:75x55x15mm

    UNO R3 SMD的电源的输入分为两部分,用户可以选择使用USB电源,也可以选择+7V~+12V DC电源作为输入。从电路原理图中可以看出,3.3V是供给外设使用的,UNO R3 SMD板上的器件并没有使用这个3.3V.有一个地方大家注意下,就是外部DC电源和USB供电的切换:如果外部DC供电,他会通过第二张图中的MOSFET把USB供电断开,防止外部DC反灌电脑USB导致损坏!

    UNO R3 SMD的主控芯片是Atmel的AVR单片机,表贴的ATmega328。他的工作电压是5V。所以大家在接外部电路,尤其是传感器芯片时要注意外部电路能否耐受5V输入!

    该开发板采用的是ATmega16u2作为作为USB转232的接口芯片(实际上ATmega16u2是一个AVR系列的MCU,通过编程实现USB转串口的功能,而且这个USB也不是真正的硬件USB,而是通过软件模拟的USB)。

    UNO R3 SMD在正面提供了UCSP接口以及4个LED,复位按键,USB接口以及扩展板接口(它有14个数字输入/输出引脚(其中6可作为PWM输出),6个模拟输入)

      如上图所示,几个重要的部分, 用彩框标出,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发板上印制的内容来了解相关的资源配置。 UNO R3 SMD的标注非常人性化,很实用! 其中4个LED指示灯,可以看出上面标有:TX、RX、ON、L四个字样,其中TX、RX是串口的发送和接受的指示灯,收发时闪烁,查原理图和实际操作可知分别对应绿色和红色LED;ON是对应绿色LED的5V电源指示灯,上电即亮。最后一个L为橙黄色LED,是一个可编程的LED,与D13接口相连,最简单的电灯程序就用它了。

       此外,扩展板接口标注也非常清楚。可以看出数字接口和模拟输入接口。配合原理图可以知道相应接口的复用功能,下面给出管脚分布图。除了板上对应部位标注外,在接插件上也有明显标注,这下就不容易接错线了!

    背面同样保持传统,印刷有更详细的板子信息:

      开发板的主控芯片ATmega328在出厂时就已经烧录了Arduino的Bootloader,因此我们不需要使用其他的编程烧录工具,只要通过串口就可直接把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板上的ATmega328,方便了许多。如果不小心擦除了Arduino的Bootloader程序也不要紧,UNO R3 SMD板留有UCSP接口,可以利用ATMEL的ISP程序和下载工具重新烧录Arduino的Bootloader程序到板上的ATmega328中去。

几个建议:
1、Type-B-USB接口改成我们现在常用的Micro-USB接口,一方面可以使板子的整体厚度减少,这样增加扩展板时,扩展板可以大一些也不干涉;其次,Micro-USB接口的USB线对于用安卓手机的人来说是必备之物,不像Type-B-USB数据线,估计有些人会找不到。
2、取消DC接口,只保留USB供电。板上器件所需电源,有Micro-USB供电就已经足够了。如果扩展板需要额外供电,就在扩展板上增加电源好了。
3、USB转串口芯片可以从ATmega16u2换成CH340芯片实现,这样成本会低一些,驱动也会比较好解决。
4、板子上空余的地方还是挺大的,再增加一些常用传感器芯片,如温度、加速度计等传感器,可用性会更高!

网友A:
建议都是拳拳到肉啊,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