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OrCAD Capture CIS 画原理图符号,怎么画是实心三角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2-27):
右边工具栏
如果上述不会那么就复制一个 重命名 然后修改 另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工具栏
如果上述不会那么就复制一个 重命名 然后修改 另存

谢谢,我知道可以复制,就是想自己画。用工具栏的place polyline+shift键,即可实现封闭三角形绘制,然后再填充。

网友B:
1、先用折线画一个封闭形状、
2、然后双击这个封闭形状,选择style里面的sol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