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USB2.0接口的模数采集卡替换掉进口的模数采集卡

楼主(2018-02-26):
如下图所示,正在使用一个进口的模数转换器,用模数转换器的其中1个通道来采集模拟信号,然后通过USB2.0接口把采集到的模拟信号上传至PC,通过上位机软件显示采集到的模拟信号。现在有一个想法,想自己做一个模数残疾卡,把进口的模数采集卡替换掉,但替换的前提是不能修改PC中的上位机软件,想问下,在不修改上位机软件的前提下,是够能做到用自己做的模数采集卡替换掉进口的,自己设计模数采集卡的过程中,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注意的,有哪些难点需要处理,希望大家一起讨论此问题。当然,如果上位机软件是可以修改的情况,问题将变得很简单,但前提是不能修改上位机软。

网友A:
我公司是专业做USB开发的,可以联系我QQ3042148716

网友B:
抓包,**协议

网友C:
有专门的usb总线分析设备,抓包看看,使用了哪些端点,VID,PID多少,如何组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的usb总线分析设备,抓包看看,使用了哪些端点,VID,PID多少,如何组包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