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使用485总线一主多从设备总结

楼主:
基本知识:RS-485标准是为弥补RS-232 通信距离短、速率低等缺点而产生的。RS-485标准只规定了平衡发送器和接收器的电特性,而没有规定接插件、传输电缆和应用层通信协议。
RS-485标准与RS-232不一样,数据信号采用差分传输方式(Differential Driver Mode),也称作平衡传输,它使用一对双绞线,将其中一线定义为A,另一线定义为B。
对于接收发送器,也作出与发送发送器相对的规定,收、发端通过平衡双绞线将A-A与B-B对应相连。当在接收端A-B之间有大于+200mV的电平时,输出为正逻辑电平;小于-200mV时,输出为负逻辑电平。在接收发送器的接收平衡线上,电平范围通常在200mV至6V之间。
定义逻辑1(正逻辑电平)为B>A的状态,逻辑0(负逻辑电平)为A>B的状态,A、B之间的压差不小于200mV。
RS-485网络采用直线拓朴结构,需要安装2个终端匹配电阻,其阻值要求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一般取值为120Ω)。在矩距离、或低波特率波数据传输时可不需终端匹配电阻,即一般在300米以下、19200bps不需终端匹配电阻。终端匹配电阻安装在RS-485传输网络的两个端点,并联连接在A-B引脚之间。
硬件:实际应用中,我们发现一主一从,可以正常通信,当连接其他设备后,通信混乱,有些设备无法设别。
后来经过电路检查发现,485 的A 线上接10K的电阻连接3.3v,下接10K连接GND ,经过计算,AB 之间应该是300mv电压,这样一来,3.3v-0.3v=3v,3v/120欧=1.7Mv,3v/1.7mv=1.7k,1.7k/2=850欧,所以上下啦改为接近850欧较好,实验结果正确。

楼主(2018-02-26):
那么有人成功的用过这个特性吗

网友A:
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串行总线标准。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应用RS-485 可以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RS-485的”节点数”主要是依”接收器输入阻抗”而定;根据规定,标准RS-485接口的输入阻抗为≥12KΩ,相应的标准驱动节点数为32个。为适应更多节点的通信场合,有些芯片的输入阻抗设计成1/2负载(≥24KΩ)、1/4负载(≥48KΩ)甚至1/8负载(≥96KΩ),相应的节点数可增加到64个、128个和256个。以泓格的I/O模块为例,每个485网络最多的节点为256个,加中继I-7510后,每个485网只要工作在不同的波特率: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之下,就可以允许相同的地址号。所以中继模块不但可以使通讯距离增加,还可以增加节点数。泓格模块的485网络中节点数最大为:256*8=2048个。

网友A:
485总线由于其布线简单,稳定可靠从而广泛的应用于视频监控,门禁对讲,楼宇报警等各个领域中,但是,在485总线布线过程中由于有很多不完全准确的概念导致出现很多问题。现在将一些错误的观念作出一些澄清。
485信号线不可以和电源线一同走线。在实际施工当中,由于走线都是通过管线走的,施工方有的时候为了图方便,直接将485信号线和电源线绑在一起,由于强电具有强烈的电磁信号对弱电进行干扰,从而导致485信号不稳定,导致通信不稳定。
485信号线可以使用屏蔽线作为布线,也可以使用非屏蔽线作为布线。由于485信号是利用差模传输的,即由485+与485-的电压差来作为信号传输。如果外部有一个干扰源对其进行干扰,使用双绞线进行485信号传输的时候,由于其双绞,干扰对于485+,485-的干扰效果都是一样的,那电压差依然是不变的,对于485信号的干扰缩到了最小。同样的道理,如果有屏蔽线起到屏蔽作用的话,外部干扰源对于其的干扰影响也可以尽可能的缩小。
选择使用普通的超五类屏蔽双绞线即网线就可以。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现在市场上的线材鱼龙混杂,有不良商人利用某种合金来顶替铜丝来做网线,在外面镀铜以蒙混客户。具体区别方法:看网线截面,如果是铜色的话,就是铜丝,如为白色,则是用合金以次充好。合金一般比较脆,容易断,而且导电性远不如铜丝,很容易在工程施工中造成问题。线材一般那建议选择标准的485线,其为屏蔽双绞线,传输线不是像网线那样为单股的铜丝,而是多股铜丝绞在一起形成一根线,从而即使某根小铜丝断掉,也不会影响整个的使用。
485布线借助485集线器和485中继器可以任意布设成星型接线与树形接线。485布线规范是必须要手牵手的布线,一旦没有借助485集线器和485中继器直接布设成星型连接和树形连接,很容易造成信号反射导致总线不稳定。很多施工方在485布线过程中,使用了星型接线和树形接线,有的时候整个系统非常稳定,但是有的时候则总是出现问题,又很难查找原因,一般都是由于不规范布线所引起的。
485总线必须要接地。在很多技术文档中,都提到485总线必须要接地,但是没有详细的提出如何接地。严格的说,485总线必须要单点可靠接地。单点就是整个485总线上只能是有一个点接地,不能多点接地,因为将其接地是因为要将地线(一般都是屏蔽线作地线)上的电压保持一致,防止共模干扰,如果多点接地适得其反。可靠接地时整个485线路的地线必须要有良好的接触,从而保证电压一致,因为在实际施工中,为了接线方便,将线剪成多段再连接,但是没有将屏蔽线作良好的连接,从而使得其地线分成了多段,电压不能保持一致,导致共模干扰。

网友A:
可以一个主机挂很多从机。

网友:
差分传输可以,工业应用,都是这个。

网友B:
总线上需要接多个120欧电阻?

网友:
电阻匹配是难题?

网友:
线路长的话,还真是。

网友:
建议 用CAN,下图为CAN与RS485的比较:

CAN 编程源程序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网友C(2018-03-28):
485总线必须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