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基于ChipON触摸按键MCU的水位检测设计

楼主(2018-02-26):
    传统产品中,有很多地方需要使用到水位检测,例如家电中的雾化器,如果没有水那么就属于干烧,会损坏震荡片,咖啡 机,需要使用到水进行冲泡。而传统的方案都属于接触式方案,例如,水箱里面放置干簧管,通过物理接触判断是否有水。那么,基于触摸按键的水位检测则完全可 以避免物理上的接触,只需要在水箱的外壁贴上触盘进行感应即可。本文便从触摸按键原理上与实际应用上来讲解基于ChipON触摸按键MCU的水位检测技 术。
      ChipON推出的多款触控合一MCU是将触摸按键Touch模块作为一个外设植入到MCU系统内部,结合AD,PWM模块,触控合一MCU提升了系统集成度,简便了用户的开发设计。

楼主:
    1、触摸按键原理
ChipON 触摸按键技术是基于电荷转移原理,当手指或其他具备寄生电容的物体接触到传感器(触盘),便会使整体的电荷量得到增加,从而加快电荷转移的速度。这样便能 够分辨出是否具备手指触摸。ChipON将这一原理应用到水位检测技术上,因为水与手指一般,同样可以看做为一个电极,当水与传感器(触盘)通过覆盖物隔 离便可以形成一个简单的平行板电容。

楼主:
   2、系统应用设计
water_pad用于紧贴水箱外壁,用于检测水位;P12口用于触摸按键的参考电容接入。K1作为参考通道,OUT1,OUT2,OUT3,OUT4作为状态输出。
ChipON为触摸水位检测提供专用的库算法。采用demo样例程序与算法库结合方式方便产品开发。针对专用水位检测应用,仅需要配置通道,设定滤波参数和水变化量设置,即可完成水位通道的检测。输出仅需要添加少量的代码即可完成结果的输出。
   针对带有功能应用的产品,比如温度检测、开关IO、PWM输出。在demo中添加对应的资源和控制代码即可。
        Demo提供了支持在线观察触摸采样数据的代码,方便使用ChipONTSTool软件进行动态数据的观察以及参数的设定。
   注:ChipON TSTool软件是一款触摸按键调试软件,用户可以通过这个软件直观的查看触摸采样值当前的变化情况。使用简单!

网友A:
学习了,这个参考设计提供全部的资料和源码吗?

网友B:
这个创意确实不错,用到了反向思维,把水位当做触控进行检测,思路很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