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chipon通过动态10V等EMI测试的 触摸按键设计要点

楼主(2018-02-26):
一.抗干扰度实现说明
◆针对ESD、EFT主要考虑的是芯片的性能,复位端口是否适 当处理,以及PCB走线是否合理,针对触摸产品EFT测试过程中不能 出现死机、损坏以及误动作。
◆针对CS(传导抗干扰度)测试,主要考虑的触摸功能的实现 方式以及算法的可靠性。
◆ChipON触摸库提供参数设置,合理的设置噪声值,识别阀值, 要求产品设计信噪比至少1:5,噪声应该为产品工作阶段的最大值。通 用和防水库均可以通过EFT测试、CS3V动态测试和CS10V静态测试。

楼主:
二.动态10VCS测试功能实现
◆目前推荐的通过10V动态CS测试使用KF8TS2716型号芯片, 提供产品开发demo。产品采用专用触摸模式设计,即不做控制功能。 输出方式分2种,一种为一个按键对应一个IO输出,无按下时输出高 电平,按下时输出低电平;另一种是输出识别按键的BCD码。
◆该芯片选择使用2V 内部参考电压作为触摸电源。支持10个触 摸按键,能够通过4.2kV EFT、10V 动态CS测试并具有防水功能。算 法实现能够很好的去除频率谐振,使全频段操作流畅。
◆系统的实现需要注意:
1、电源滤波。
2、按键铺地,较短的传输路径,建议不超过10cm。
3、可观的变化量,如千分50的手指按下变化量。
4、合理的PCB走线。
5、外挂电容采用周边铺地处理。
◆ 电路设计要求:增加低通滤波器以及对触摸走线周边铺地。触摸按键之间的 间距要适当增大,降低键与键之间的耦合。如要求弹簧间距大于8毫米。
◆ 铺地影响:铺地后带盖板手指按下变化率比不铺地要小,但能更好的消除EMC干扰。针对铺地处理可适当增大按键的接触面积。
◆ 低通滤波器:在如图中,电阻R2选择47欧姆,C2需直接放置芯片VDD 与VSS 引脚附近,采用最短走线。一方面作为低通滤波器电容,另一方面过4.2kV EFT 测试,E2采用100µF电解电容滤除纹波,可有效滤除干扰下的系统噪声。C1,R1 用来抑制高频噪声,具体参数根据产品进行调整。

楼主:
三.PCB布线注意事项
◆触摸按键到芯片触摸通道走线宽度0.3mm到0.6mm为宜。
◆触摸走线之间需保持2倍的线宽。
◆PCB触摸走线必须进行铺地处理,触摸走线与铺地距离为 0.25mm到0.5mm,与触摸走线宽度有关,0.3mm触摸走线与 铺地距离可为0.25mm,0.6mm触摸走线与铺地距离可为 0.5mm。
◆弹簧或触盘到芯片触摸通道走线长度小于10cm为宜。
◆如果按键为弹簧,最大截面处与其余弹簧间距需要大于 等于8mm距离,减少弹簧耦合系数。

楼主:
四.动态10V CS设计原理图与实物照片

网友A:
这个触摸按键的布局貌似有点不好,上下各四个,中间两个。

网友B:
标题错了吧,应该是10KV的,过10V也算很牛X吗?

网友C:
应该是10KV的静电吧

网友D(2020-08-17):
引用 网友B:
标题错了吧,应该是10KV的,过10V也算很牛X吗?

你没看错,是10V

网友E:
应该是10K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