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O] 【UNO R3 SMD试用】2.开发环境与编程。

楼主(2018-02-27):
    查找了一些Arduino学习资料,有资料说Arduino官方网站给出了两种开发编译环境:Arduino IDE和Arduino Studio。但我在Arduino官方网站只找到了Arduino IDE,目前Arduino IDE最新版本号为V1.8.5,
官网下载地址:https://www.arduino.cc/en/Main/Software?setlang=en
    除此之外,我还发现有个ARDUINO WEB EDITOR,看介绍应该是云端开发环境,大家如有兴趣可以自己试试。

    Arduino IDE软件分安装版和解压绿色版,建议使用解压绿色版(下图中画红色横线的那一项就是。),不需要安装只需要解压到你指定的文件夹后就能使用。

    下载解压缩后,我们第一次使用Arduino IDE需要配置开发环境。

第一步 选择对应的开发板。
如下图所示:工具—>开发板—>Arduino/Genuino Uno。

第二步 安装USB转串口驱动
使用Type-B-USB数据线,将UNO R3 SMD接到电脑,这时,我们可以看到UNO R3 SMD板上的第三个绿灯(ON,电源指示灯)被点亮,系统自动安装USB驱动。如果需要手工安装驱动,可以选择到Arduino IDE 的安装目录下的 drivers 文件夹进行获取。

第三步 虚拟串口端口设置
可以先通过设备管理器查看设备对应的端口情况,本机对应的是COM5。

然后再在Arduino IDE 中配置:工具—>端口—>COM5

第四步 装好IDE后,便可以进行程序开发了。
打开文件,示例,找到Blink程序

点击对号启动编译,如果一切正常;点击向右的箭头将编译好的程序上传至UNO R3 SMD的AVR单片机中;也可以直接点击该箭头,IDE会先执行编译,通过编译后直接上传。(建议直接点击向右的箭头上传,至于为什么,自己试一下,想一想就知道了。)
正确的配置成功后,经过编译、上传到Arduino会有以下图中的提示:
第四个橙黄色(L)按照1秒一次的频率闪烁。

至此,开发环境与编程就准备好了。

试用感受:Arduino IDE没有仿真调试功能,只能利用串口输出进行调试了。

网友A:
貌似Arduino Studio已经被抛弃很久了

网友B:
Arduino官方的IDE如果能支持多文件浏览就好了